K120复飞

楼主(2018-12-19):
飞没3次连烧了三个原厂舵机后打入冷宫,放了大半年,最近看前辈们改舵机后都说效果不错,决定再修一次看看,家里悬停试了三电,感觉果然不错,复活了呀。。。

网友:
换了舵机就不不烧了吗。我原厂一直用的好好的

楼主:
是的!不烧了。那种上电摆两下就烧舵机的回忆太可怕了。。。

网友A:
k120一生黑,才几次就烧了舵机,还一次给我烧了俩,伟力质检如何过关的,垃圾无人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k120一生黑,才几次就烧了舵机,还一次给我烧了俩,伟力质检如何过关的,垃圾无人有。

那个塑料舵机按厂家的说法本来就是消耗品,然后因为十字盘精度问题很容易导致扭力过大烧掉

楼主:
以下纯属个人意见:1.会烧原厂舵机的机子,原厂舵机怎么换都烧,不烧的怎么换都没事。2.我试过3个牌子的舵机(正反转都有),长时间试过都没有问题。
所以个人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是1.主板给舵机的供电范围设计太大,不同的主板有误差值。2.原厂舵机的容差率太低,电压稍高一点就发热变型超转。
主板和舵机分开来单件都是正常没有问题的,但是两个兜在一起,一个误差大,一个容差低,结果就悲剧了。
一直以为是6个原厂舵机,刚才拿出来看了一下竟然有7个,我记得就剩2个好的,竟然烧了5个。。。

网友:
表示惊叹!这么能烧。

网友:
反正,伟力,垃圾。(虽然110很好,但120品控差真的就严重影响伟力牌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纯属个人意见:1.会烧原厂舵机的机子,原厂舵机怎么换都烧,不烧的怎么换都没事。2.我试过3个牌子的舵 ...

你似乎比较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似乎比较专业?

大神多着呢,谈不上专业。

网友C:
120炸鸡前熄火得快。  因为扫齿后超转。电机烧掉。 电机齿和外壳融化。 只能丢。但是。金属舵机比较重。不建议。我的建议是比原装还便宜的9251轻也扛炸。 输出齿拔出来转90度插进去。 一颗输出齿可以炸四次。  以上是个人经验。拿走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炸鸡前熄火得快。  因为扫齿后超转。电机烧掉。 电机齿和外壳融化。 只能丢。但是。金属舵机比较重。不 ...

9251的尺寸倒是挺好的,怎么一直没发现呢,请问一下要不要改反向(换插头位置还是需要改电路)。我有找到尺寸和原厂相同的正向舵机,直接装机不用改,测试也没有问题,就是还要改反向电路,改电路对电子外行的人来说,难度不小呀。
我们的情况不是你说的炸鸡和堵转造成的那种问题,我们这种不用装机,插上主板测试就会开烧滴。。。

网友:
我也是上金属陀机的,感觉上了金属舵机,飞起来没有那么平稳

网友:
你好,你换的新舵机是哪款

网友:
原来我以前遇到的烧舵机,不是我中奖。先是飞机上的烧了,然后新买的舵机插上,烧!我还以为是商家给我坏的,今天了解了。。。

网友:
之前还考虑从110升级到120呢,现在情绪稳定

网友:
我也换了一个9251,比原厂舵机略高,前面坏了两个原厂舵机,后面一个原厂舵机从买来坚持到现在,期间炸了无数次,现在还稳如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9251的尺寸倒是挺好的,怎么一直没发现呢,请问一下要不要改反向(换插头位置还是需要改电路) ...

不用改。直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