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的DSX7遥控器用来穿越,如何配接收机?

楼主(2018-12-19):
家里还有台jr的dsx7
遥控器
,打算用来飞室内穿越,但手上接收机都好大块也没sbus的,各位有没靠谱的mini接收机介绍一下?制式是dsm2的。
听说网上几十元一个的,失控利害。都不知道哪款靠谱了。。。。。。。

楼主:
这个靠谱不

楼主:
150米太近了吧,毕竟有时也会室外飞飞

网友A(2020-01-04):
原装卫星接收 加一个1117的降压芯片就行了

网友B(2020-02-11):
我也闲置同求

网友C:
地平线 SPM4648穿越机专用串行接收机,dsm2/dsmx兼容,最多18通道11ms,也可兼做普通卫星接收机使用

网友D:
图上那种MINI接收机其实就是原来的卫星天线模块,接收距离很近不能穿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