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聊设计】如何设计开发一台SG325 御动力穿越机

楼主(2018-12-19):
视频关联
作者:SumGle幻
能飞53分钟的"穿越机"?还能和大疆一样定点返航?SG325御动力机架即将开源发布。
一个多月前,当我从配件堆中翻出了一块带有气压计的OMNIBUSF4V3飞控时,我意识到,是时候开始认真折腾一下iNAV固件了。
我打算为iNAV专门设计一个四轴机架。

iNAV优势何在?

RTH比较成熟(不是betaflight的惯导救援)
支持定高定点飞行(功能性媲美大疆)
OSD支持小地图/雷达(可以让同伴手持平板人工AAT)

但更重要的是,整套机器的硬件是可兼容使用betaflight的,
也就意味着,如果我的想法最终失败,或者我又玩腻了iNAV,我依然能回归常规穿越机,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核心的想法是长续航,不是吗?
查遍所有的穿越机动力,也没有找到高效率的组合。不过闲鱼流行的大疆拆机电机和桨倒是吸引了我的目光。
8.3寸桨,2008电机1400kv,配合改装的御电池(3s2p)理论上可以有50分钟的续航。符合我的需求!!
88即可搞定一套)

套用穿越机硬件的优势:
飞塔设计较成熟,可选配件多
操控性,响应性较好。满足一定的穿越机freestyle玩法
碳纤维做机架重量轻

但是仍然存在问题:倘若GPS和915mhz接收机天线相互距离太近,则会相互影响(频段接近);
最重要的罗盘,很容易受到其他设备的干扰,要有一定的屏蔽距离。

所以电子设备需要有足够大的空间来摆放。

我注意到了一个机架:TBS G2。这个日字机架有边框,可以把天线接收机这些小体积绑在边框上,
这样,设备之间的相互干扰情况就会好很多了。

那么,机架要有边框。

但是,兼容这么大的桨叶(8.3'),机架的轴距大概会是330mm。这么大的机架如果用一体底板,成本会很高。

不如用分体机臂设计!

所以边框也是分体碳板,不是吗?如何将这些边框与机臂固定起来就也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最初,我决定用3颗嵌入螺母+下沉螺丝来固定边框。

在软件中画出来之后,发现重量有点大。于是乎改成用一颗嵌入螺母+下沉螺丝来固定。
在实际飞行测试中,并没有发现存在严重的强度过低的问题。

但是这样的话,又会在边框与机臂交汇处(也就是电机固定位),形成非常厚的碳板层。
御电机是用三颗M2.5螺丝固定,底座只有2mm厚。
如果机臂有6mm厚,加上上下两边的边框2mm(总共4mm),那么就需要用12mm的螺丝来固定电机。
碳板内部螺丝长,力臂大;而又由于M2.5较细,很容易造成螺丝弯曲或扭转形变。有安全隐患。
反复考虑之后,我做了一个4mm厚的下铣设计。
这样,就可以用6mm的螺丝了,即降低了成本,又解决了螺丝易形变的问题。

综合考虑,机臂厚度定为6mm(既不会“太软”也不会使成本过高),宽度定为10mm(既不会带来太大风阻也不会带来太多震动);
边框厚度定为2mm,宽度定为6mm(毕竟边框不需要应力)。
转到中心板上,我决定用两张2mm的碳板夹住机臂。
考虑到我将使用30.5*30.5mm的飞塔,
先在机臂上开一组下沉螺丝+嵌入螺母的孔。
在8.7'螺旋桨能到的最外延区域,设置第二组螺丝,这样就能紧紧的夹住机臂了。

我尝试了一个(可能比较极端的)设计:机臂与加强板,同时开个大椭圆孔。
这个孔刚好满足减轻重量和加强螺旋桨气流,前后端就是嵌入螺丝组,机臂边缘仅1mm薄。
(实测不存在应力问题)
(累积画图时间16小时)
(切割时间一星期)
拿到切好的碳板之后,先组装起来观察虚位和电机安装情况。完全OK。

螺丝上紧之后,不管是用力弯曲、横向扭动,还是大力敲打机架机臂,都没有严重的结构问题;
观察大压力变形情况,中心板良好,镂空部分无形变,机臂仅有很小形变。拆除边框,施加压力变形情况仍可接受。

装好之后,不带边框的空机重量只有93g。这个数据我很满意,因为这甚至比一些7寸的穿越机还轻。

单机架重量93g

机架部分解决了,该考虑电子硬件了。

当然是开销越低越好!还得可靠。

这些是我已经有了的配件:
那么,就只需要买一个GPS和罗盘了。
逛了一圈,我决定用BN880:好处在于只有80块钱,而且集成5883罗盘。
性价比很高!装机过程就不谈了。对于天线布局,最开始我是打算使用悬挂915天线来最大化避免干扰的。

飞了几次,天线被甩断了,ε=(′ο`*)))唉,还是老老实实的把天线挂在头罩上面吧。
PID简单调了下,基本可以做到五寸穿越机一样随意freestyle不抽风。
悬停没有明显抖动,暴力空翻电机仅微热,而悬停20分钟电机甚至微凉。

接下来该优化电池了。

我尝试了两种电池,一个是4s1p御电池(大概300g),一个是3s2p御电池(重量大概400多g)。
御电池的优点在于,非常便宜,性价比高,轻,有15c的放电能力,冲到4.4V有4000mah容量(4.4-3.3V)。

经校准电流计后,4s的悬停电流为4-5A,3s2p悬停电流为7-8A
倘若以60km/h速度巡航,30度俯仰角,则4s的巡航电流为7-8A,而3s2p为10-12A
进行悬停定点测试(大风暴雨环境),4s续航为42分钟,3s2p续航为53分钟
4s御电池重量为291g
所以,我的预期目标差不多全都达到了,是时候做一个总结了。
用拆机套件来做动力,满足高效率、长续航的同时,也保证了一定的高机动性。
最低造价在1k内,这我相当满意。

“你怎么这么墨迹,能不能给重量做个总结?”
能:
完整装机重量409g

所以,这就是我设计SG 325御动力机架的全部心路历程,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我们依然在给SG325开发升级套件,
比如重新设计的头罩(欢迎大家来和我聊思路,头罩好难),3防设计和等。

(头罩图纸来自:土狼)
欢迎大家下载图纸自行修改DIY,毕竟大量的廉价大疆配件确实是个性价比很高的资源。
大家一起玩,一起优化设计,可以玩的更开心。

注:我们提供的机架图纸文件仅可供您私人使用,请勿用于商业化用途。
(技术交流请勿涉及联系方式版主留)
另:为了方便大家更容易的获得现成的机架更愉快的玩耍,目前在群里开启机架众筹

图文:SumGle

审核:市民姜先生

首发于AirFleet微信公众号

楼主:
视频更新:
穿越机也能钉钉子?定高定点测试并尝试拉扯飞机 SG325御动力穿越机机架

由于板载气压计是280,精度仅1m,另外alt的pid还没下精力调,所以定高精度还有点不足。
但是bn880gps的定点精度表现不错,当天3-4级风。应该在21星,1.1的h值。
在开启inav的poshold和althold模式,飞机是处在自稳的定高定点状态,相当于大疆的p档。

网友:
看起来很好

网友:
有点意思,我以前拿qav250鸡架做过类似的,当时用的穿越动力组,续航很短。定高什么都没问题

网友:
这贴要顶!楼主技术派!

网友:
f4可以外接气压计吗?比如ms5611

网友:
头罩固定方式还是没改啊,还是固定在飞控的四颗螺丝上吗

网友:
幻羊人 2.0

网友A:
5imx一出用大疆御动力的帖,淘宝店家马上把价格抬上去了昨天电机报价38,今天就68了

网友:
没什么用处,又不暴力。让他随便涨去

网友:
用1500MAH、1300MAH或2200MAH能飞多少长时间

楼主:
视频更新

为了保证极限测试,电池使用了4s 1500mah 120c的穿越机电池保证爆发动力充足。
在70以上油门,由于超转速,御2螺旋桨会发生变形,但没出现射桨情况。
air手动模式飞行,反复拉油门没有感觉折叠桨太大影响。
响应还行,全程没有出现严重振动导致飞控自激暴走现象。

楼主:
视频更新

当天3-4级风。应该在21星,1.1的h值。
在地面十字处起飞,起飞后全程手动模式暴力大油门飞行,尽量增加对飞机的干扰。
然后在半空翻收油下坠的同时拔掉高频头模拟彻底失控,剩下全程无遥控介入,飞机全自动飞行。
返航高度稳定保持在设定的50m,并且返航精度在1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5imx一出用大疆御动力的帖,淘宝店家马上把价格抬上去了昨天电机报价38,今天就68了

真实。。我看着从38涨到68。。

网友:
这个机架还不如闲鱼上那个,闲鱼上的可以很好的放摄像机,设备空间更加大,远航没有好的摄像机有什么意思

网友:
希望大佬能加个保护飞塔的边框和顶板。。。。这样裸着的飞塔炸一下就烂了哈哈

网友:
有众筹或者是图纸么?

网友B:
机架有图纸或出售吗,这几天一直在找机架,上御的动力,能小范围穿越加轻度fpv,没找到那种机架

网友C(2019-02-16):
这个机架是不是可以直接买到呢

网友D:
幻神拉我进群369929024

网友E:
幻神你好,我正准备入坑,能否拉进群,另外请教一下这个机器的配置

网友E:
忘记说qq了261547972

网友F(2019-04-05):
请问御电机和桨在哪家买的,能不能推荐下。

网友G:
没挂狗拍视频看看?

网友(2020-03-01):
请教一下 这机子的pid怎么调

网友H(2020-04-06):
请问下楼主53分是什么桨?假如用御二的桨续航会更高吗?

网友(2020-06-08):
老大 请教下 你用的 3s 和4s电池都是3850ma的把!

网友:
老大 你的4S 和3S 2p 都冲到4.4V了?搞了个3s 2p B6平衡充冲到4.2v ,只悬停了38分钟………

网友:
老大 4.4V用啥充电器充电啊……?一般只能充电4.2……

网友I:
4.4那不过冲了。。。。。高压版才4.35

网友J(2020-07-30):
机架觉得还是改一下头罩,能留点位置给运动相机就很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