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zhangpengsir大神关于亚拓760X pixhack问题

楼主(2018-12-19):
油门通道和桨距通道设置如上
用的是好盈160A V4 电调   存储定速模式
地面站Qgroundcontrol里面H_RSC_MODE设置成CH8input模式
参数都都调完后  飞自稳模式的时候我先把THR CURVE和PIT CURVE设置成如图所示的样子

然后再自稳模式的时候  发现操纵杆推到百分之25的位置的时候 再往上推杆桨距始终不会改变 就维持在25%位置时候的桨距;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大神有知晓的麻烦告知一下  快奔溃了!
我直接通过switch开关将油门定速在75%的位置的时候螺距会突然跳到75%对应的桨叶值 主旋翼转动;但是无论怎么上下推操纵杆 观察集体螺距都是不变的···········不知道为啥
感觉集体螺距值就是和油门相对应死了  一旦电调定速了集体螺距也就定死了  集体螺距不能单独控制  这是什么原因呢···················求大神告知

网友:
感觉是FUNCTION设置问题,建议重新检查一下FUNCTION设置,我的14SG设置是(日本手)1AIL(J1)、2ELE(J3)、3THR(J2)、4RUD(J4),5GYRO(--)、6PIT(J2)、7GOV(--)、8NOL(SE 对应IDEL开关)。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Pix的3通道是总距、8通道是油门………………

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A:
用760调Pix,一定要注意安全,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760调Pix,一定要注意安全,切记切记…………

感谢zhangsir的关心和提醒 在之后的调试中 我会注意安全  并且测试调试的时候对760X进行系留
上面所陈述的问题  还是不太明白  希望zhangsir指点迷津

网友A:
仔细理解一下我说的话,仔细分析一下自己遇到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zhangsir的关心和提醒 在之后的调试中 我会注意安全  并且测试调试的时候对760X进行系留
上面所陈 ...

遥控器行程问题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混控关闭即可

网友:
就是3通道螺距和8通道混控问题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我是550调的pixhack 用过V3,刚换到V5。您的螺距和油门之间是否有映射关系,这两者在pix里应该是 ...

感觉螺距和油门之前存在映射关系了   不知道在哪里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行程问题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混控关闭即可

我这边混控制  应该都关着    在哪里可以看到螺距和油门的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我是550调的pixhack 用过V3,刚换到V5。您的螺距和油门之间是否有映射关系,这两者在pix里应该是 ...

这里是不是就是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我是550调的pixhack 用过V3,刚换到V5。您的螺距和油门之间是否有映射关系,这两者在pix里应该是 ...

固件刷的3·6·4

网友:
是在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理解一下我说的话,仔细分析一下自己遇到的现象!

在遥控器里面把3通道和8通道换了下  好像就没有上述问题了

楼主:
遥控器里面我所有的混控就是关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理解一下我说的话,仔细分析一下自己遇到的现象!

问题解决了  谢谢zhangsir

网友:
这就对了,遇到问题,沉着理性,理顺逻辑关系,逐步排查,实测检验,解决问题,成就感油然而生………………

网友D(2021-10-02):
我也想问 760X的主桨能否换成700的桨呢,是否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问 760X的主桨能否换成700的桨呢,是否有什么影响

可以,升力稍弱一点,加点转速或者螺距大一点都可以,续航和效率可能降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