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mm接收器配合r9m如何回传接收信号强度信息?

楼主(2018-12-20):
以前用xm+可以通过升级固件看rssi,现在用r9mm有没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
有啊。直接就能看到。不用设置

网友A:
有的,第16通道,在BF的 接收机 里AUX12就是RSSI信号强度了,你改RSSI通道到AUX12就OK了。

网友:
直接刷fport

网友:
参照论坛 xm+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第16通道,在BF的 接收机 里AUX12就是RSSI信号强度了,你改RSSI通道到AUX12就OK ...

很奇怪,我的aux12一直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不会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我的aux12一直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不会动

你把遥控器拿到别的屋里再看,这个数值应该会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第16通道,在BF的 接收机 里AUX12就是RSSI信号强度了,你改RSSI通道到AUX12就OK ...

我bf里 rssi选择了 aux12 保存然后重连 还是显示的禁用 我遥控里到ch32后面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bf里 rssi选择了 aux12 保存然后重连 还是显示的禁用 我遥控里到ch32后面就没有了

在调参软件里的 接收机 选项里应有如上楼AUX12通道显示信号强度数值,选择AUX12为RSSI通道后再到 配置 选项卡里检查 RSSI_ADC选项,如是被选择状态取消后再保存后看看。

网友C(2019-11-05):
引用 楼主:
很奇怪,我的aux12一直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不会动

我的r9mm也是这样,该试的都试了,大兄弟你的解决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r9mm也是这样,该试的都试了,大兄弟你的解决了没?

你把控拿远一点那个数就会变低了,那个通道就是rss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r9mm也是这样,该试的都试了,大兄弟你的解决了没?

后来我发现,那个数字飞远了就变了 那个通道就是rssi

网友:
直接刷f. port吧,b站有教程

网友(2019-12-19):
引用 楼主:
后来我发现,那个数字飞远了就变了 那个通道就是rssi

感谢,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控拿远一点那个数就会变低了,那个通道就是rssi

感谢,已解决

网友:
学习了 我说我的通道里有一个满的 怎么都找不到是那个按键 原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