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组装】MARK-BAYONET刺刀/RCINPOWER/FOXEER/DALPROP/RUSH/FLYSKY...(...

楼主(2018-12-20):
MARK-BAYONET 刺刀
SP各大神都选用的穿越机架 , 必须拥有 :D
其实这台机已装了几个月 , 近月才开始认真玩玩 ,
一玩就爱上 , 打算再多装一台 ~ 哈
装机后3个月才发帖 , 有些配置都改变了
主要是原有DALRC F4 飞控意外人为短路了 , 后来换了FOXEER F722
另外FOXEER图传换了TBS , 因为最近香港比赛只接受TBS
而FOXEER MICRO 摄像头给炸坏了 , 换了备用的MINI PREDATOR
最后是装机拍照用的5046 , 因最近DALPROP新出5047 , 当然用新的测试 ...

视频分享 ~~~~~~

先看看原来装机完成图 ~~~~~

MARK-BAYONET 刺刀穿越机架
轴距230 , 最大5吋桨 !

刺刀特色是上置下置电池都可以
SP队强烈推荐上置电 , 会有惊喜

机臂6mm厚 , 流行的窄身设计 , 减少风阻

电机是RCINPOWER GTS 2306 V2
火红色跟刺刀绝配 !

摄像头, 仍然是FOXEER最好的PREDATOR ,
现在V3了 , PAL NTSC 4:3 16:9 自由转换
如果不会晚上飞 , 建议用NTSC , 视频更流畅

飞机核心组件 , 都是电调飞控图传及接收机
刺刀设计都是层叠式 , 空间足够 3-4层塔
原来装机用大力40A+大力F405 及 FOXEER 图传
最近已改用大力40A+FOXEER F722 及 TBS 图传

刺刀附送的图传天线保护座子
是FOXEER LOLLIPOP专用的 ,
放心炸机不伤天线 :D

机顶超大面积 , 轻鬆上置电 !
亦可放高清摄录机连座子 !
顶板中空设计 , 减重外 , 亦方便图传转频或接收机对频用 !

刺刀最大特色 , 是机臂型态
前面短臂 , 是长X角度
后面长臂 , 是正X角度
据说是专为竞赛而优化 , 高速及转弯灵活度得到更好的效果

楼主:
刺刀机架拆解~~~~~~
包装 , 有惊喜 !
都是红黑设计 , 泡泡胶袋作保护 , 没有纸盒的土气

机架主件是碳板 , 摄像头及图传接收机天线固定件用3D打印的

机臂6mm厚 , 配3mm厚夹板
注意机臂是有长短之分 , 是这款机架的独特设计

留意2片机臂层板中间都刻有一个小3角型 ,
意思是机头方向
短的2支机臂是前臂 , 长的是后臂

摄像头及图传接收机天线固定件都是3D打印件 ,
都是红色主色调

机架试装完成 , 只是85克 !!!

楼主:
装机组件清单 ~~~~~~
  • MARK-BAYONET
  • RCINPOWER GTS 2306 V2
  • DALRC F405 > FOXEER F722
  • DALRC ENGINE 40A 4IN1
  • FOXEER PREDATOR V3 MICRO > MINI
  • FOXEER CLEAR TX > TBS
  • FOXEER LOLLIPOP2

装机开始啦 ~~~~~

先把大力40A电调装到机架上
RCIN电机跟电调焊接

加飞控 , 装机一刻用大力F405的
跟电调对插针就可以了
但后自己弄坏了飞控 , 换了FOXEER最新F722

FOXEER F722 可行 32K , 飞行更爽 !
但电调排线要自行焊接到飞控了
飞控换了 , 但基本装机过程不变,
仍需焊接图传 / 接收机 及摄像头接线

摄像头, 原来用FOXEER MICRO PREDATOR V3 ,
炸坏了 , 后来换了 MINI 爽飞 (今次视频就是MINI拍的)

装机完成 , 没电池没桨 , 288克 , 算轻吧 !

以下图片都是最近拍的 ...

桨叶, 原来用CYCLONE T5046C , 最近飞当然用最新的5047
颜色更多选择 , 尤其这款营光绿, 超喜欢

另外介绍一下T5249C , FREESTYLE超爽 , 剌刀都能安装不打桨 !

电池 , 最近试用RUSH的 , 就是雪人电池 , 感觉不错 , 飞4圈仍动力十足 !

LED , 就是上月参加香港比赛要求加的

眼镜天线, 手上的平板用了2年, 可以金属部件都氧化, 图传质量有点影响
最近FOXEER新出了平板ECHO , 都试用了 , 效果都不错

遥控, 最近都开始统一用FLYSKY NV14  , 因为手感好 ,
OPENTX的, 及支持CROSSFIRE !!!
可惜现在无钱买 , 还是先用其他IBUS接收机 ,
等过年出奖金吧 !!!

网友:
骚机,骚控,骚法

网友:
很漂亮,机架简单很完美!

网友:
又来享受法师傅的装机

网友:
挺好看的,土豪一个

网友:
这机臂结构还真心第一次看到,不过貌似格普最近也出了前后不对称机架,但

网友A:
但是结构貌似正好相反,前长X后正X

网友B:
骚机 骚贴 骚法师

楼主:
客氣了, 謝謝大家的賞識及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结构貌似正好相反,前长X后正X

相同吧 , 我這台剌刀都是前面短臂长X , 后面长臂正X角度

网友C:
请教下楼主,foxeer clear图传和黑羊相比差距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楼主,foxeer clear图传和黑羊相比差距大不?

測試過多次 , 2款圖傳可同時飛沒投訴 , 證實頻率誤差少, 互相干擾機會少 !
黑羊缺點就是比FOXEER CLEARTX 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骚机 骚贴 骚法师

客氣了

网友D:
法师傅 满足我对穿越机所有幻想

网友:
膜拜大佬

楼主(2019-04-08):
引用 网友D:
法师傅 满足我对穿越机所有幻想

太浮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