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富斯i6怎么连接DRL

楼主(2018-12-20):
这里面没有富斯的,我每个都试了一遍,都没反应

网友:
other不是其它的吗

网友:
连不了的

网友A:
DRL是什么?

网友B:
我ET07链接上了,你加密狗亮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ET07链接上了,你加密狗亮灯没有

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L是什么?

是一款穿越机模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亮的

你加密狗是不是有拨动开关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密狗是不是有拨动开关弄一下

我加密狗就没有开关

网友C:
检查一下教练口信号输出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密狗是不是有拨动开关弄一下

我买的不会是假的吧,我看别人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教练口信号输出是不是正常的。

玩这个模拟器可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教练口信号输出是不是正常的。

这个模拟器还有个手机版的,升降,方向,横滚都可以,就是不能俯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模拟器还有个手机版的,升降,方向,横滚都可以,就是不能俯仰

用otg连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这个模拟器可以玩的

我全部都能玩啊,天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