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加密狗你们见过吗?谁会用?

楼主(2018-12-20):
仓库发现的一个新加密狗,看似很高端,不会用啊?上面是选择模拟器软件的,下面那些英文是干啥用的?还有那个尾巴的插针,这是啥牌子的,哪位见过世面的出来讲讲课,哈哈哈

网友A:
无线加密狗,可以选有线和无线模式

网友:
插接收机

网友B:
没用过 我都是买正版的飞  这种太麻烦

网友C:
这个东西比较麻烦,其实就是普通接收机转ppm信号的转接器而已。还是需要插狗。
自己改一个无线模拟器来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加密狗,可以选有线和无线模式

是吗 具体怎么用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比较麻烦,其实就是普通接收机转ppm信号的转接器而已。还是需要插狗。
自己改一个无线模拟器来的快 ...

无线模拟器怎么改啊 我有个22合1那个什么黄金什么加密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 我都是买正版的飞  这种太麻烦

买正版的飞是哪样的?

网友C:
你搜索无线模拟器。

楼主(2019-02-20):
引用 网友C:
你搜索无线模拟器。

我这个就是无线模拟器吗

网友:
国产第一代无线模拟器,挺好用。现在是第二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无线模拟器吗

你这个是转ppm信号的一个模块。

网友:
这个就是一代的无线模拟器,去淘宝搜索一下就知道。我现在用的二代,支持sbus的

网友D:
第一次看到,原来还有现成的无线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看到,原来还有现成的无线模拟器。

关键不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