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x 甩尾

楼主(2018-12-21):
请教各位前辈
【配置】
亚拓700x
好赢200A 电调   定速存储模式
MB5.1
mz24 遥控

【现象】
飞机 缓启动阶段  随着 速度慢慢提升  会突然逆时针甩尾
速度完全上来以后 就 不甩了   怎么解决

网友:
甩的时候用手补一下尾舵

网友:
我的700x也是这样尾巴要甩一下

网友:
真漂亮的飞机

网友:
缓启动时间调最高,上来就满油门

网友:
感觉不是提问贴

网友:
漂亮的飞机,还整2个啊

网友:
挺好看的

网友A:
缓启动时间不够长长,在慢点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缓启动时间不够长长,在慢点就可以了吧

应该是补偿反了或者没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补偿反了或者没开

补偿反了,就炸鸡了,不是甩一下的问题

网友:
给一点尾巴不就行了吗?

网友:
传说中的土豪

网友:
正常现象啊

网友:
飞机都这么骚,这些问题肯定能解决啦

楼主:
图片是网上的  不是本人的飞机

网友C:
原因是转速没起来但反扭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因是转速没起来但反扭起来了

前辈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应该调哪里   是电调  还是 mb呢

网友:
照片太美了

网友:
就是加大缓启动时间,我说的意思是电机启动时会出现反扭导致飞机尾巴自悬,但转速没起来尾将不能提供足够的力量去抵消这个反扭所以尾巴会摆一下

网友D:
一看就是没事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没事找事

???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应该调哪里   是电调  还是 mb呢

把反扭力补偿降低点试试照片真美欣赏了

网友E:
可能你未有調較好電調油門識別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你未有調較好電調油門識別行程

谢谢   我重新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偿反了,就炸鸡了,不是甩一下的问题

补偿不是修正,修正反了会炸,补偿反了不会炸,就是刚启动是会往一个方向猛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偿不是修正,修正反了会炸,补偿反了不会炸,就是刚启动是会往一个方向猛抽一下

那就通电,移动尾巴,看看补偿方向。

网友F(2020-04-29):
楼主,后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
照片真美

网友:
应该是缓启动后出现了加速,油门曲线调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后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同问,700L凤凰160电调没问题,700X好盈200v4启动抽尾,同样vbar陀螺仪

网友(2020-06-09):
羡慕有好场地

网友:
甩尾的原因是转速没起来,反扭力切不住,可以把缓启动时间长一点,默认15秒,20秒也行,另外锁位感度可以增加,只要尾巴不抖不金鱼感度都不算高
另外起飞前先把尾巴打回中,自检时候是回中的 ,我们拿动飞机的时候滑块可能最左最右了,

网友G(2021-01-05):
我的好盈200a也是这样的问题!缓启后,突然加速,所以导致甩尾!你调缓启时间没用,你调到最高,他还是5秒缓启,根本没用!重要的是200a你缓启后,再把油门归0,再给油,你就发现他又执行缓启,好盈电调你是想让客户空中炸机?特意花了100多买了设置卡,怎么设都没用。还有更多问题!好盈是没售后的,打电话过去,永远都是技术不在!

网友:
楼主我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MB5.0,T8FG。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绿蓝色头罩真漂亮

网友(2021-03-10):
引用 网友G:
我的好盈200a也是这样的问题!缓启后,突然加速,所以导致甩尾!你调缓启时间没用,你调到最高,他还是5秒 ...

请问你的700X甩尾解决了没有?我也甩尾,搞不了。

网友(2021-07-25):
甩尾问题解决了吗?我的和你一样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2021-09-14):
启动前先打下方向舵,可缓解。

网友J(2021-10-18):
增大脚架摩擦力
或者增大脚架开度
抵消反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