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凤凰模拟器连不上遥控器了

楼主(2018-12-21):
我的凤凰模拟器上几天我用过一次还能玩现在怎么和遥控器连接没反应了,电脑显示加密狗也连接了,我天9控也调到PPM模式了。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试

换电脑太麻烦了

网友B:
控制台有没有切换到对应的模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台有没有切换到对应的模型上

就是换模型换了也不行

网友:
有可能是线接触不好,模拟器线用久了就会这样

网友:
如果加密狗连接上摇控器会是有频率的一闪闪,如果没连接上是常亮的....可能通迅上没接上...检查线路与接口

网友:
有可能是接口没对好,或把接口接到充电口上...我不知天9有充电口不,华科尔D10就有一个,所以有时候会误插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找到毛病了是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