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runcam2 av输出问题

楼主(2018-12-21):
         原来用的FPV摄像头是sony4140+ 673 , 感觉画质比较差,虽然听说模拟图传的画质都比较差,但是看一些视频,有些还是比较好的。就琢磨着换个。选来选去看中runcam2了,一个是看网上的视频感觉画质比我的好,另外还可以录像。找了个二手成色比较新的,卖家说没上过天,收到货感觉确实比较新。测试下来发现几个问题,一个是死机的概率有点高,可能我按键按快了?另外有时候按开机,刚开机没几秒就自己关闭了。 最让我失望的是接图传,感觉画质还不如原来的sony 673,而且画面不干净,有细小的横纹。换上sony 673画面就没有什么横纹。是都是这样,还是我这个有问题?
         另外录像效果还可以,只能说一般的。可能现在眼睛也被惯坏了,2K,4K遍地都是。看这个1080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A:
rc2如果总有问题就是质量问题,我的rc2没有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2如果总有问题就是质量问题,我的rc2没有你的问题

接图传也和专门摄像头一样画面干净没波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图传也和专门摄像头一样画面干净没波纹吗

不会

楼主:
别处咨询了下,也有遇到同样接图传微小横纹问题的,说是录像机干扰比摄像头大。你的有做个什么抗干扰处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处咨询了下,也有遇到同样接图传微小横纹问题的,说是录像机干扰比摄像头大。你的有做个什么抗干扰处理 ...

我没做什么 没干扰啊

网友B:
我用小蚁也有横纹,很多说制式问题,我没心机搞了,还用回摄像头看。至于开机不久自动关机,可能是没录像,摄像机省电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做什么 没干扰啊

也有可能是标准问题。我今天飞行,在室外也没细看,看不到横纹。回家,闲着没事,打开仔细看,能看到细小的波纹。怎么说呢,不影响用,就是看到了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小蚁也有横纹,很多说制式问题,我没心机搞了,还用回摄像头看。至于开机不久自动关机,可能是没录像, ...

       看来确实是干扰了,那就不管了,反正也不怎么影响。关机还搞不清楚,不是自动关机,就是刚开机2,3秒就关了,个别时候要开好几次才能开机,有一说法是电池老化了,也有可能,问卖家说买了一年了,没用过电池,可能放坏了。今天第一次上天看高清图像,确实爽,二手的也不好退了,升级下固件先用着。 买的18650  4s 1w也到了,就剩 433了就全套了。目前重量2.1KG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是标准问题。我今天飞行,在室外也没细看,看不到横纹。回家,闲着没事,打开仔细看,能看到细小 ...

我也没太注意,我不在意这个,模拟图传就那个样,画质一般,数字的画质清晰,延迟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