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冲浪者副翼

楼主(2018-12-21):
我是新手,刚买了个冲浪者x8,不会弄副翼,如果用y线两个副翼运动同向,怎么解决一下呢

网友A:
两边舵机孔位是对称相反的,装进去你就知道了

网友:
舵机对置安装是不会同向的

网友:
冲浪是四通道的,标准固定翼模型即可!

网友B:
你这是装上试过了还是猜测?
正常安装不会同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装上试过了还是猜测?
正常安装不会同向的。

试了

网友:
成品机副翼舵机安装位置是对称的,用Y线刚好一上一下对称运动,除非你舵机装错位置,或者刚好用了一正一反舵机

网友:
正常装进去就不会有问题,除非你买了反向舵机(没见过新手买这个的)

网友:
一般好点的马云家的店铺都会有安装视频的,详细看一看吧。

网友:
你副翼舵机装反了,掉个个就行了,冲浪者副翼就是用y线接的

网友B:
如果都是按照机翼上预留的槽安装,那恐怕就是两个舵机不同向了,你把两个舵机并排观察一下,是不是反向运转的。

如果确实反向了,那从升降、方向舵机那边调换一只过来凑一对同向的就行了。

网友:
楼主来个视频或者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是按照机翼上预留的槽安装,那恐怕就是两个舵机不同向了,你把两个舵机并排观察一下,是不是反向运 ...

谢谢,就是舵机坏了,我换的时候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