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元 打造 4G网络 数传:附详细配置 方法 要点。(含图传)

楼主(2018-12-21):
圣诞节就要到来了,感谢论坛 恢复为:无需手机就能发帖 。
《8元 打造 4G网络 数传》千真万确,而且实测可靠性很好。

硬件:8元 购买 ESP8285 “WiFi串口透传模块”。
软件:6元注册 某动态域名服务商(内网透传)客户端软件 。
———免费寻找下载:"有人"工业控制虚拟串口驱动程序 。
飞机端(被控端)的 4G路由器 可以用旧手机 开热点替代。

现在先从控制端说起:4G随身路由器用法很简单吧,这里
最好将你的PC机设置成“固定的 内网IP”便于 动态域名
客户端一次性设置,以免老是要去更新IP地址。
注册 动态域名,付费才能得到“内网透传”的客户端,
动态域名客户端配置:你的电脑的内网IP地址和端口,
端口可以随意最好是大于5000 小于 10000 且与电脑内
其它软件无冲突就行(记住端口号一会儿虚拟串口需要)下图

虚拟串口驱动配置方法很简单:“添加”新 虚拟串口:

配置完成:重启电脑,确保电脑可以正常上网,然后启动
【动态域名 客户端程序】留意是否报错,若无错 再启动
虚拟串口驱动程序——并把它“最小化”【托盘运行】。
—————————————————————————
配置好旧手机的热点【例如】air_model,密码 778778。
焊接 ESP8285 WiFi串口透传模块(+3.3V,Tx0,Rx0,地线)
将这四根线与 PIX飞控的“数传口”连接注意Tx,Rx交叉。
暂时取消与飞控连接将这四根线与CP2102 USB转TTL串口
对应端子连接起来:我们需要先设置参数,才能接飞控。
CP2102的驱动程序:需要事先安装就位,接上USB在电脑
设备中找出该 USB转串口的【串口号】 用串口调试软件
打开该串口;注意串口调试软件要选择可以支持“换行”
取消勾选"16进制"输入大写字母“AT回车”点击手动发送
这时候:串口软件数据接收显示区:应该看见“OK”回应。

现在开始 配置 WiFi 模块参数 :
新模块 默认波特率 是 115200 ,PIX 飞控 需要是 57600 。
输入 AT+UART_DEF=57600,8,1,0,0
回车,然后手动发送,这时候模块就改为57600了,关闭串口
软件,拔下 USB电缆,过10秒钟再次插入 USB电缆_打开串口
这时候:串口软件应该改为 57600 波特率,尝试大写AT回车
看看模块有没有回应【OK】!?
——如果有回应,那么模块就已经记忆了 57600 的波特率
——————————————————————————
然后设置模块的WiFi模式:AT+CWMODE_DEF=3
回车,然后手动发送,模块会回应 【OK】 。
接下来:命令模块 连接旧手机的热点【例如】air_model 。
输入 AT+CWJAP="air_model","778778"
回车,然后手动发送,这时候模块就会连接到该 热点 。。
——————————————————————————
最后:命令模块记忆动态域名服务商申请到的(域名和端口)
AT+SAVETRANSLINK=1,"x_x_x.iask.in",域名端口号yyyyy,"TCP",90
回车,然后手动发送。【特别注意】这里的“域名端口号”是
动态域名服务商随机给你的,你若要强制指定端口号需要另费,
好在我们给模块传数据用,随意就随意吧,反正无所谓:本例
图片中 随机端口号是 14062 。好在它只随机一次就不变了
——————————————————————————
到此:关闭串口软件,拔下 USB电缆,把PIX飞控与模块接上,
给飞控通电,10秒之后,虚拟串口软件上应该看到:
“网络状态”有一个连接,而且“网络接收”会不断有数据变动。

——————————————————————————
为了测试:可靠性,故意切断飞控电源、再接上;监控电脑
10秒左右,就能【自动恢复】数据链,很爽。。。再来:故意
强制关闭(虚拟串口软件)和动态域名软件,重启动态域名软件,
重启虚拟串口,重启 MP 很快 又能得到 飞控的 动态数据

楼主:
AT+RESTORE        恢复出厂设置
AT+GMR                显示固件版本
AT+UART_DEF=57600,8,1,0,0        设置为 57600 波特率

AT+CWMODE_DEF=3        设置模块的WiFi模式=3
AT+CWJAP_DEF="受控端4G路由器AP名称","路由器密码"
AT+SAVETRANSLINK=1,"X_X_X.iask.in",14062,"TCP",90

——完毕:以上 红色是 115200 ,绿色是 57600 波特率——

图传 其实:就是 缺少 驱动程序 。待下周 补充 。

刚才又实测了 5分钟,消耗了 400KB 数据流量 。
这么算下来:一个小时需要 6兆字节 的 数据流量 。。

楼主:
故意把飞控 放歪,看 MP 界面里的 水平线,感觉延时 0.2秒左右。

网友A:
大神,出成品吧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B:
如果能把图传的问题的驱动问题也解决掉,那就真的造福大众了。

网友:
论坛里个个都是大神,技术又好

网友C:
期待ipv6,如今的时代只能研究玩玩,离实用还有距离!

网友:
赶快量产~~~~~~~~~~~~~~

网友D:
一头雾水

楼主:
如何申请动态 DNS域名,应该不难哦。(硬件很简单 三楼看图)
【二楼的沙发】有一个 归纳 —— 设置 模块 就只有 5个 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出成品吧

这个 4G数传 : 硬件 就这么简单 。自己 DIY 哟 。
———重点是:你们 自己 申请 动态域名 。。。

4G 图传 部分,我下周 再叙述:飞机端 肯定是 靠 WiFi
与 数传 共用一个 “4G随身路由器”或“4G 上网 卡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把图传的问题的驱动问题也解决掉,那就真的造福大众了。

现在  43元 人民币 就能 买到一个穿透 4G 网络的 远程摄像头 。
可是呢:多数厂家都只提供 手机APP 查看异地视频,少数厂家
提供 专用电脑软件 可异地查看视频 。就只差一步:将电脑软件
做成虚拟摄像头驱动程序。这样任何 PC机软件都能 调用该视频。

网友:
我擦我擦我擦  玩船玩车无敌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ipv6,如今的时代只能研究玩玩,离实用还有距离!

这个 4G 数传,实际上 很可靠,只要你的飞机 有能力飞个 几百公里 贴地高度 <500米,完全
可以放心的用 。开放 低空空域 就是 < 500米 哦

只不过眼下需要 动态域名服务商 IPV6 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ipv6,如今的时代只能研究玩玩,离实用还有距离!

连续 35小时 电脑MP软件 没有宕机,一切都很可靠其间:飞控路由器电池耗尽断网几小时,重新开启路由器
【相当于飞机飞越两座城市 飞控IP地址肯定会发生变化
几秒后数据恢复,所以昨天晚上又连续运行了一个晚上。

现在这些厂家:都严重不重视 PC机软件,都以为靠手机
看图像,没见过国安局的人抱个手机坐在监控中心看监控
那还不得靠大屏幕的电脑,这帮厂家怎么如此不重视PC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出成品吧

如此简单的东西,自己DIY哟。48小时 连续运行 OK。
2019年 大家稍安勿躁厂家应该做出我们需要的产品 。

现在给厂家的工作量:已经简化到 只需要从 他们的 PC机
软件里,虚拟出、或者是 给出 该摄像头的 数据流地址
咱们自己 把它 输入给 e2eSoft VCam 软件就行啦。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续 35小时 电脑MP软件 没有宕机,一切都很可靠。其间:飞控路由器电池耗尽断网几小时 ...

等你装在飞机上试飞时你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你装在飞机上试飞时你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你可别学 那些飞 直升机 3D 的哦 。。。
这个 4G数传图传:不适合飞 3D必须牢记 。

网友:
其实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了,利用旧的安卓手机代替4g卡托,然后通过手机usb口读取飞控数据(需要一个串口到usb的模块),把飞控数据传给4g网络,还可以利用手机的摄像头拍照,那个人飞机端和地面站端的软件都编写好了,目前是免费的,以后就不知道了,实测过还可以,就是稳定性不知道如何

网友:
顶楼主,这个可以有,期待基于5G的设备。

网友E:
楼主请问下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飞控,APM飞控可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下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飞控,APM飞控可不可以用?

APM当然完全可以用 哦 。俺那是 MicroPIX 飞控。
  这个4G数传,可以实现超远距离的 控制制导 ,俺
想尽办法破坏数据链,但最终数据链都可以自我恢复

大家不要对5G抱有太高期望,从5G的频率使用上看:5G
基本上就是一个 WiFi 而已,高速运动的目标反而不好。
————————————————————————
顺便回复 21楼 其实真正装飞机的时候,不在乎新买一个
性能好的 4G卡托,毕竟其数据流处理能力远高于旧手机。
如下图:三路图像 + 一路数据 共用一个 4G卡托路由器:

网友E:
楼主ESP8285模块是AT固件吗?

网友:
楼主请问为什么我调试软件没反应,没像你说的提示ok?你说的串口调试软件要选择可以支持“换行”这个选项我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ESP8285模块是AT固件吗?

成品 卖给你的 ESP8285 都是烧录了AT固件的.

坛主破例直接去【穆穆电子开发板模块】以免固件不适

AT 版本号  1.1.0.0 (2016 5月11号)
SDK版本号  1.5.4 烧录时间 2016 5月20号

图片里都显示的很清楚哦——

————————————————————
26楼:敲入 大写的 AT回车发送不要用16进制哦。
首先 USB 串口转换器 CP2102 的 Tx Rx 有的
卖家的板子的丝印字事实上是“已经颠倒了的”
这种板子 就不要交叉链接 而是 Tx TX   Rx RX 。
新模块出厂默认115200波特率。你用57600无反应
模块是 3.3V 的,若是 误用 5V 实际上烧掉了 。
————————————————————
26楼:如果怀疑 模块已经被配置为 透明数传模式,
那你只能试用各种波特率发送 +++ (纯三个加号)
直到看见有回应。【发送不要用16进制哦。。。.
————————————————————
仔细看本帖 沙发 本帖最后由 caosix2 于 2018-12-22 15:27 编辑
12楼 的 全部图示 。恢复出厂=115200 波特率。

网友:
楼主大哥调试软件4.5发送手动发送出现乱码是什么情况。我买了3个8285。2个2102都是这情况。我打算在春节前做台出来呢!能不能加下微信指导下!

网友:
我去。原来是波率要调到115200我还以为模块是坏的!白瞎我50块

网友E:
楼主8285模块的wifi怎么改!为什么模块记忆了端口号后就在也无法调试了。想换个Wi-Fi啊!在说如果万一花生壳端口号变更这模块不是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8285模块的wifi怎么改!为什么模块记忆了端口号后就在也无法调试了。想换个Wi-Fi啊!在说如果万一花生 ...

模块会记忆,下次上电 自动进入 透明传输模式 。
如果 需要 重新配置:肯定是 有办法的 咯 。。。。
(还是要用到 USB转TTL串口 CP2102模块 3.3V 供电哦 )

网友:
一切都搞定了。网络接收没有数据

网友:
单纯3个+我昨晚到半夜才知道。唉 最后一步又悲剧 网络接收没数据。

网友:
这是客服给的答案。楼主有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misson 连不上虚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sson 连不上虚串口。

首先 : 各个 步骤 读仔细。(感觉你并不仔细)开通 : 内网穿透,必须给 花生壳 缴纳 6元钱 。
最后 : 你找个 电脑网络 熟手帮你弄 吧 。。。

你有 两个 3G/4G 路由器 吗 ?(飞机端/电脑端)各一个。
电脑这边若是 直接上网 的话,每次 IP地址都不同,你每次
都需要去修改 花生壳的“内网主机”IP地址 哟。方案可行。

网友:
我有个群晖 图传到群晖是否可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 : 各个 步骤 读仔细。(感觉你并不仔细)开通 : 内网穿透,必须给 花生壳 缴纳 6元钱 。
最后 : ...

都搞定啦!忽略了一个问题!开着数传 我还傻呼呼的把飞控的USB接电脑上 !~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行4G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搞定啦!忽略了一个问题!开着数传 我还傻呼呼的把飞控的USB接电脑上 !~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 ...

【风险警告】:这个 4G 数传体系,并不适合 直接遥控 。
只能是 针对 自带飞控,具备自主飞行能力的 飞行器 。。

就如同美国佬在美国本土操控 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飞机。

网友:
我想在电脑上操控无人机,之前看见有人说遥控+数传+地面站软件可以在电脑上操控。问题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