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普优雅机架

楼主(2018-12-21):
因为格普优雅机架飞控和电梯都是倒置的,请问大佬要怎么改?

网友A:
这张图治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治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

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改

不要打什么指令吗?

网友C:
卸掉着桨进调参软件,检查姿态是否与实际一致,如不一致改一下飞控安装角度;然后检查电机顺序与转向是否一致,转向如不对可进电调调参里调整,顺序不对可重焊或通过CLI命令调整;其它杂项检查,最后校水平后如正常可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卸掉着桨进调参软件,检查姿态是否与实际一致,如不一致改一下飞控安装角度;然后检查电机顺序与转向是否一 ...

非常感谢,可以加个qq交流学习一下吗?学生党自己找资料学习的时间不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卸掉着桨进调参软件,检查姿态是否与实际一致,如不一致改一下飞控安装角度;然后检查电机顺序与转向是否一 ...

我的qq:1533873912

网友:
请CLI输入以下代码保存,即可将通道映射:
# resources
resource MOTOR 1 A03
resource MOTOR 2 A02
resource MOTOR 3 B00
resource MOTOR 4 B01

网友:
当然是倒过来装,方便焊接线路。
焊接完成,在地面站更改飞控方向,电机顺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