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pix多轴异地起降问题。

楼主(2018-12-21):
在同一个地方测试不管把航点里的land点高度调10米还是20米飞机都是在6米高左右开始减速缓慢降落land speed。难道是设置问题吗?如果我在a点起飞,b点楼顶降落,海拔落差50米房子高6米。我应该怎么设置比较妥当?有大神可以解答下小弟的疑惑吗?

网友A:
需要激光测高   我也试了很久 怎么设置高度都不行 加个激光测高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激光测高   我也试了很久 怎么设置高度都不行 加个激光测高就完事了

大概多少钱,买什么样的比较好,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激光测高   我也试了很久 怎么设置高度都不行 加个激光测高就完事了

光流,激光传感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多少钱,买什么样的比较好,谢谢啦

北醒 tf02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 ... html?highlight=tf02
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激光测高   我也试了很久 怎么设置高度都不行 加个激光测高就完事了

好的谢谢啦

网友:
高差问题在没有辅助设备的情况下不好解决,那个6m确实是设置出来的,那个参数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