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sdt t6无法使用电脑的电源供应器

楼主(2018-12-21):
请问isdt t6无法使用电脑的电源供应器,
一接上电源供应器就停止运转,
是我的电源供应器有问题吗?
可是在别的充电器上使用都正常,
麻烦帮我解惑,谢谢

网友A:
功率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够吗

不清楚功率不够,会这样吗?

网友B:
换个电脑电源 再试。

网友C:
电脑电源需要短接大排线其中两个启动  取电不能随便找两个12v取电  线太细限制功率  应该拆开找12v总线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电源需要短接大排线其中两个启动  取电不能随便找两个12v取电  线太细限制功率  应该拆开找12v总线焊点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脑电源 再试。

好的,刚好有一个多的,再试试,谢谢

网友(2019-01-23):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接通就自动保护,是在别的上面都可以使用,

网友D:
电脑电源12v要出功率,5v也必须有负载,5空载,12功率稍微大点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电源12v要出功率,5v也必须有负载,5空载,12功率稍微大点就保护了。

原来是这样,感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