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X解决尾巴不锁尾案例。

楼主(2018-12-22):
飞过500Pro、500L,现在对于新出的500X一直在观望。(不对,出来已经2年了)

看过论坛很多关于500X的帖子,大部分都是关于尾巴锁不住的问题。基于原来动手解决过500Pro皮传跳齿问题,对500X的尾巴问题还是有点信心。

先说说我对500X尾巴问题的理解吧,分为两块。
一、皮带传动问题,500X用的皮带为mxl皮带,节距为2.0**mm,齿深0.5*mm(具体记不清楚了)。型号697mxl,主动齿80T,重动齿21T,计算下来为3.81。亚拓500Pro、500L也同样尾巴传动比较小。这个时候我们通常选用加大尾桨解决尾巴甩尾的问题。(转速低,桨加大能增加推力)
二、如第一点所述,mxl皮带的齿厚度只有0.5MM,在高转速,大扭力的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跳齿。导致在大螺距的情况下尾巴抽甩。

传动比小,尾桨加大,皮带扭力大,无压带轮,这都是原因。

分析了以上原因后,决定拥有一台500X。正好得知前辈手里有一台,直接夺来。
今天早上试飞两电,正如想象一模一样,尾巴甩得,到外婆家里去了。
言归正传,下面就说说增加皮带轮吧。其实很希望能买到成品的尾波箱,但是找了一圈都没有合适的,唯一找到一个带压带轮的,但是螺丝孔位不合适。没办法,只能自己做啦。
我选择模仿spx尾波箱的轴承式压带轮方式。首先我准备的材料是3*4*8的轴承代替压带轮,M2.0长螺丝及短螺丝。3*2铜套(450蟹爪的铜套),4*3铜套(500桨跟铜套),还需要5*4的铜套(550桨跟铜套)。其实很多炸鸡件在后续的维修方面能派上很大的用场,当然土豪除外。总之我会留着炸鸡件,哈哈。

因为没有合适的铜套,用1个500大桨的铜套和1个锯掉一节的500大桨铜套配合使用,外径4MM,这个地方的长度见下图。

合计17MM。这个铜套主要作用将轴承安装在这个上面。
再用找出450的蟹爪铜套,外径为3MM,内孔2MM,正好使用M2螺丝穿入。

3*2的铜套塞入4*3的铜套内,并点上一点点502胶水。

点胶水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小铜套在里面打转。
打磨4*3的铜套,让轴承能在轻轻敲击的作用下套入。(磨太多就得上轴承胶了)

能套进去就可以了,紧一点最好。
下一步,找550大桨,卸下铜套。

此时得到的铜套尺寸为5*4*12MM

经测量尾波箱的间距为17MM,减去轴承厚度6MM,等于11MM,铜套12MM,锯开过程损失1MM,正好一边5.5MM。

锯铜套的时候用台钳夹着,插一根轴,防止变形。

手残,画了线割除还是没能一样,但是也能用,先不管他了。

现在东西都齐全了,装到一起看看合身不。

还挺好。现在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工序,决定此番工程的成败。那就是尾波箱打孔,因为手里没有台钻,只能手动打孔攻丝。尾轴拆下来,直接在波箱上面打,这样贯穿过去能保证在同一水平。
步骤为,先使用0.8MM小钻头打小孔,这样能精确定位,再用1.5的扩孔。
总之这一步很重要,一定要耐心,不然就废了。

打完孔后,因为手里没有合适的钻头,只能就用1.5的左右扭一扭,将孔扩大一点点。然后用M2的螺丝上油直接代替丝攻,操作方法进退,进退。一定要耐性,不然呢……肯定也是废了,哈哈。
自己夸夸自己,同心度还挺好的。
好啦都完成啦,就装装看吧。

还挺好的,与波箱、皮带轮的间隙刚刚好。(回到打孔的步骤,打孔前要多次测量打孔的位置,具体数据我也不太好描述,也包含一点点运气在里面)

现在明显能看到皮带被压带轮死死压住了吧。

每次修完飞机都是摊满一桌子

不过有个好习惯,不管修到什么时候,都要给桌子收拾干净。(忽略我的破烂桌子吧)

写了这么多,要睡觉啦,天晴了试飞后给大家反馈意见。
同时也一样能帮到类似情况的模友们。
写帖子过程中饿了,老婆还给煮了一碗面

组织语言能力有限,手机打字,可能有错别字,请包涵。
下一篇会写关于金鱼尾,尾巴震动过大的原因分析和处理方式,希望能帮到需要的模友。

网友:
500X的皮带能找到副厂么,淘宝问半天没有,定做要100条才定做,之前我也想过给500X加压带轮,不过没经验。。。。。。。。

网友:
如果楼主哪天这个有压带轮的尾波箱不要了请联系我收了

网友:
话说加了压带轮还甩尾吗

网友A:
我感觉楼主搞复杂了  直接用M3螺丝  两边用4*3铜套不是更省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楼主搞复杂了  直接用M3螺丝  两边用4*3铜套不是更省事嘛

波箱侧板可操作空间太窄啦,3MM螺丝太大了。

网友:
这里加装不能自动调节张力的压带轮没有多大用处,你可以观察一下其它皮传结构的飞机,压带轮在什么地方?目前刚出来的TG520……

网友B:
好像500x机身里面本来就安装了一个可以自动调整张力的压带轮

网友:
我的450也是这样改的

网友:
精华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500x机身里面本来就安装了一个可以自动调整张力的压带轮

500X的尾管座有可调节压带轮。
家电兄,正好想请教您关于皮带的问题。你可以加我QQ吗?6909零5947。

网友C:
为啥不用3*3*8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用3*3*8轴承

由于手中没有这个型号的轴承,有没有准备,临时抱佛脚找出些能用的小碎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手中没有这个型号的轴承,有没有准备,临时抱佛脚找出些能用的小碎片

diy就怕缺东西,换我宁愿等2天快递,攻丝也是够可以的,换我直接打洞长螺丝上螺母解决

网友:
我买皮带机的2个标准:1、直驱;2、压带轮。

LZ 很厉害,能自己DIY

网友:
皮带齿轮小。都容易跳齿。压得太紧皮带又阻力太大。

网友D:
其实直接把尾舵机槽打磨成标舵机不是更好

网友:
动手能了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直接把尾舵机槽打磨成标舵机不是更好

锁不住尾基本不存在舵机力量的问题,换标舵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