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发动机上天

楼主(2018-12-22):
原来有一架四冲油固定翼,但是因为动力不匹配很不好飞。正好手里有一台闲置的阿尔法龙三 车用发动机功率密度比航模机器大很多  21级的引擎马力有2.7匹左右  转速在四万转左右。所以想了个办法把螺旋桨装了上去

使用飞轮上离合甩块的安装销插进螺旋桨固定

不知道螺旋桨匹配不匹配  点火试试再说

网友A:
不平衡的话震动应该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平衡的话震动应该很大

螺旋桨我两边都塞了个轴承钢圈进去,几乎没有间隙

网友B:
杂牌飞轮很便宜十多块钱包邮  买回来把三个柱子干掉 这样不是更好吗

网友:
车模发动机扭矩小,适用小直径小螺距桨,效率不一定会高。

网友C:
cadc三公斤的玩法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能用这么大的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adc三公斤的玩法可以参考一下

车发加减速器?

网友:
功率和扭矩、转速成正比
4万转 2.7匹
固定翼一般不超过1万转  你这样1匹都没

网友:
车用扭矩小,纯靠转速彪功率,我装过18级的,根本飞不起来,滑跑都费劲

网友:
楼主计算过没有?若一分钟4万转,11吋桨,桨尖的速度是音速的三倍了

网友:
这样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牌飞轮很便宜十多块钱包邮  买回来把三个柱子干掉 这样不是更好吗

因为车用发动机的曲轴螺纹在根部而且化油器会挡住螺旋桨,所以只有这样安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发加减速器?

对的

网友:
也是疑惑4万转?
这桨抗音速?

网友:
缸体会不会红烧

网友:
你这发动机直接弄螺旋桨是没法输出那么大功率的。
你要查阅发动机的资料,你会发现航模发动机的气缸直径,行程,和车模是完全不一样的。

车模因为是要搭配减速齿轮用,所以都是行程很小的高转速发动机。没什么扭力的。你搭配螺旋桨,当然更加没扭力。转速上不去。

所以你要飞,你必定要减速齿轮。

网友:
别费劲了,动力没你想象的那么彪悍,还不如装个105的涵道风扇改成油动涵道有意思呢

网友(2019-02-14):
成不成楼主出来发个话啊,

网友E:
成功了没有,期待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