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SG V2 升级件

楼主(2018-12-22):
首先对机构工程师表示崇高敬意,设计出一个随时能扑倒的底面……

不服不行

其次表示,对于三弟打印学徒这点事不是事。

PLA底座加TPU衬里

叫你再扑街……

做成略微往后仰是因为这个控的重心其实是在前面,如果简单让它垂直站立,还是很容易前倾。真正怀疑是工程师想把底座设计成后倾手抖了结果非但没有后倾反而变成前倾。

一次介绍另一个改进件。

网友:
跪在搓衣板上就舒坦了

网友:
搞个腹撑。字数。

网友A:
黄壳子是原装吗?

网友B:
动手能力不错,出外场容易丢吧

网友C:
这。。。在底座上贴一片泡棉胶带不就行了吗orz

网友D:
有点复杂了哈。我是这么解决的:直接在底板上粘几颗橡胶或胶棉粘胶做底座,更省事,前面的用高一点的,后面的用薄一点的,而且放着不容易磨底壳。
——话说很多交换机啥的电子设备包装里有送的,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方的(翻翻家里的交换机或路由器的包装箱没准就能找到。最好是翻那种机架式交换机或路由器里,包装里肯定有)

当然有3D打印机不用不能体现出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复杂了哈。我是这么解决的:直接在底板上粘几颗橡胶或胶棉粘胶做底座,更省事,前面的用高一点的,后面 ...

最后一句话点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在底座上贴一片泡棉胶带不就行了吗orz

对于半强迫症患者来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不错,出外场容易丢吧

外场有专门设计的遥控器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壳子是原装吗?

原装就是黄黑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复杂了哈。我是这么解决的:直接在底板上粘几颗橡胶或胶棉粘胶做底座,更省事,前面的用高一点的,后面 ...

两元店有桌腿专用胶垫。方的圆的都有。

网友(2019-04-23):
老哥,这个控能刷固件语音包那些进去吗?

网友E:
老哥  这个控可以插内存卡加语音包么

楼主(2020-01-04):
引用 网友E:
老哥  这个控可以插内存卡加语音包么

新版的黄鸡和碳纤黑机已经有内置语音功能,可以插sd卡加语音包

网友F(2020-02-21):
楼主,T8SG能和Mc7R接收机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T8SG能和Mc7R接收机配对吗

这个真不清楚,你可以去deviationtx网站看下,上面有协议兼容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