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为什么室内橡筋动力模型飞机都是左盘旋?

楼主(2018-12-22):
请教模友:为什么室内橡筋动力模型飞机都是左盘旋?

网友:
不用找气流吧。

网友:
充分利用能量。

网友:
是不是跟螺旋桨转动方向有关?

网友:
我觉得是螺旋桨的反扭力导致机体往左倾斜

网友:
左右盘旋可以根据橡筋扭动方向和机翼调节,之所以左盘旋可能因为大部分人都用右手抛飞机,出手过程中比较容易控制机体向左运动(我猜的)

网友:
螺旋桨对飞机有反扭作用,使飞机向左倾侧,从而往左偏航,在室外机是通过调整右拉来抵消这个作用的。这样,螺旋桨要分出一部分的拉力来使飞机纠正航线,要消耗能量,做右盘旋飞行消耗的能量更多。室内飞机因为是全动力飞行,没有或几乎没有自由滑翔,因此可以利用不对称机翼和不相等安装角来抵消螺旋桨的反扭,为了使飞机良好盘旋,甚至有意将桨轴偏向左侧做出左拉。

网友:
如果你安装的螺旋桨是反桨的话,估计就会向右盘旋了

网友:
     室内橡筋动力模型飞机本身质量就很轻,螺旋桨轻而转速低,螺旋桨的反作用力小,向左盘旋能够有效充分利用螺旋桨的拉力。
lgq5106  老师 讲的更清楚:
       螺旋桨对飞机有反扭作用,使飞机向左倾侧,从而往左偏航,在室外机是通过调整右拉来抵消这个作用的。这样,螺旋桨要分出一部分的拉力来使飞机纠正航线,要消耗能量,做右盘旋飞行消耗的能量更多。室内飞机因为是全动力飞行,没有或几乎没有自由滑翔,因此可以利用不对称机翼和不相等安装角来抵消螺旋桨的反扭,为了使飞机良好盘旋,甚至有意将桨轴偏向左侧做出左拉。

网友(2019-03-11):
确实,都是左盘旋!向模友们学习!

网友(2019-11-22):
都是高手!!!

网友:
橡筋动力飞机习惯上都用正桨,沒见过用反桨的,室外飞行有乱气流干扰所以一般爬升速度比室内快许多,相对拉力(推重比)也比室內大,为防止拉翻要加下拉,而下拉加多了会损失有效拉力,调成右盘旋上升可利用陀螺力矩自动产生低头作用,下拉就不必太大了.当然室外飞行爬升阶段也可用加大平尾正安装角来防止拉翻和减少爬升阻力,但推重比毕竟远小于F1C,平尾安装角过大造成与机翼飞行迎角差太小会使飞机俯仰安定性变差甚至完全不安定.总之室内橡筋动力飞行和室外橡筋动力在飞行原理上是有差异的.

网友(2020-11-08):
    徐志满老师说得好:   橡筋动力飞机习惯上都用正桨,沒见过用反桨的,室外飞行有乱气流干扰所以一般爬升速度比室内快许多,相对拉力(推重比)也比室內大,为防止拉翻要加下拉,而下拉加多了会损失有效拉力,调成右盘旋上升可利用陀螺力矩自动产生低头作用,下拉就不必太大了.当然室外飞行爬升阶段也可用加大平尾正安装角来防止拉翻和减少爬升阻力,但推重比毕竟远小于F1C,平尾安装角过大造成与机翼飞行迎角差太小会使飞机俯仰安定性变差甚至完全不安定.总之室内橡筋动力飞行和室外橡筋动力在飞行原理上是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