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一下神经元陀螺

楼主(2018-12-22):
没有防震,看着比较简单,集成度蛮高

网友:
看图片做工很一般呀

体积很小巧,但是比较小众,调试资料较少

网友:
集成度一般吧。不就mcu加陀螺仪

网友:
不错的,一直在用,除了救机一般,其他的没话讲了,我的三架飞机都用的神经元

网友:
便宜量又足

网友(2019-04-23):
应该没有k8好用

楼主:
芹菜萝卜各有所爱,看个人喜好,我现在不用这个了,小鸡都卖了

网友:
x3用过一段时间没调好,锁尾倒好,十字盘手感始终调不到k8那么好
另外这个取消了usart转usb口的电路,改用外置转换器接电脑,所以才这么小。

网友(2021-10-08):
调参软件哪里下,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