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置接收怎么和视频眼镜链接?

楼主(2018-12-22):
手里有一个肥鲨视频眼镜但是没有买一体接收,怎么样才能用外置接收给视频眼镜输入视频信号??
RC832接收机

这个线是视频眼镜自带的,接口也支持视频输入

网友A:
黄接黄  红接红  黄的是视频 红的是音频

网友B:
眼镜低下有一个0/1的开关,开的0,然后选av,2d就有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镜低下有一个0/1的开关,开的0,然后选av,2d就有图了

好的,明天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接黄  红接红  黄的是视频 红的是音频

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镜低下有一个0/1的开关,开的0,然后选av,2d就有图了

你好,今天试了一下没有反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镜低下有一个0/1的开关,开的0,然后选av,2d就有图了

信号线这样接的

网友B:
把红的那线接上就应该有图了,黄的好像不是视频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红的那线接上就应该有图了,黄的好像不是视频线吧

黄线和红色接上都没有信号

网友:
你首先要搞清楚,接收机输出的线,那个是视频,那个是地线,
然后眼镜上的线要用原装的,他们的接口定义和标准的不一样的。

网友(2019-01-24):
肥鲨视频眼镜的AV接口是输出视频接口,不是视频输入接口。可以插一端3.5mm 4端插头,另一端带黄色插头的线,用鹰眼锐视显示,我使用过,图像很清楚。但这个接口不能用外置接收给视频眼镜输入视频信号。如果输出视频信号,可以将黄线的外壳(负极)接视频眼镜的负极,中心插头接视频眼镜接收机的输出视频信号端,视频眼镜上没有接口,需根据电路图查找接线端,焊出一根视频信号接线,并串联一个小电容,防止短路,这个我没有用过。楼上有的大师可能没用过av插口,说的不恰当,不要误导,以免插线错误烧坏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