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螺纹

楼主(2018-12-22):
各位师傅,请教个问题,如果要车一个牙距为2的丝杆,图片中挂档对吗?

楼主:
是不是要按这图扳至M档

网友:
先拿点废料车下,不就明白了

网友: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M-1-A-D

网友:
把外圆车大点,进深不要深,车一刀试试,测量一下,然后精车外圆车螺纹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现在问题是,红色箭头挂到M档,大丝杆居然不转。

网友(2019-02-21):
下个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
不懂按6楼的说法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