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tone 大通兔机349 黑羊卡录 开箱

楼主(2018-12-22):
349:MAMBA 25A
MAMBA 1406 4000kv
Runcam mini split 2
Tbs 25-800 mw

网友A:
好看是好看啊。老哥多少到手啊

网友:
好鸡鸡,价格高

网友:
845,,淘宝有卖。。

网友B:
黑羊图传比垃圾runcam 图传好多了 首先是runcam 图传歪歪扭扭在顶层塑料件上 做工丑 安装丑。。。黑羊图传工工整整在上面很平整,做工精良。 最**的是runcam图传功能按键逻辑复杂,功能也不正常,频点频段功率根本没法精确的调,用遥控调出osd调参问题也很多 ,频点频段经常调了没效果,系统显示已经是另外频段频点实际并没有变,或者是其他频点。垃圾runcam图传,购买大通 gtr兔机的模友建议买黑羊版本。

网友C:
问问用多大的电池飞,留空时间有多长

网友D:
黑羊卡录版从哪家买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黑羊图传比垃圾runcam 图传好多了 首先是runcam 图传歪歪扭扭在顶层塑料件上 做工丑 安装丑。。。黑羊图传 ...

您好,哪家店可以买到黑羊版349?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黑羊图传比垃圾runcam 图传好多了 首先是runcam 图传歪歪扭扭在顶层塑料件上 做工丑 安装丑。。。黑羊图传 ...

您好,请问黑羊卡录版是需要自己换图传,还是有卖套机的?如果有套机卖帮忙给个链接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哪家店可以买到黑羊版349?

某宝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黑羊卡录版是需要自己换图传,还是有卖套机的?如果有套机卖帮忙给个链接呗感谢!

没见过有人玩黑羊 加卡录 估计放不进去  空间不够

网友:
某宝上问了几家都没有黑羊卡录版 都是runcam图传 您要知道哪家有 麻烦给个店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看是好看啊。老哥多少到手啊

1000+定制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羊图传比垃圾runcam 图传好多了 首先是runcam 图传歪歪扭扭在顶层塑料件上 做工丑 安装丑。。。黑羊图传 ...

各有千秋,runcam这个200好玩固定到摄像头后面成一体的也很方便,黑羊确实好,但是开大功率要散热,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问用多大的电池飞,留空时间有多长

450-850 4s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羊卡录版从哪家买啊?

找观良模型,想定制就说jasonwang推荐来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