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模描的图,同时让我知道了保护视力的重要性

楼主(2018-12-22):
用犀牛描的,下午阴天,可视条件不太好,在屋里没开灯,花了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描完了,现在眼睛特别累,看什么都在转,中间歇了5分钟,看了看远处的树什么的,有所缓解。因为没有考虑余量,都是贴着边描的,等什么时候有空去看看激光切割能不能直接切出来。克里瓦克级护卫舰

网友A:
怎么个描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描法?

说白了就是类似于描摹。字帖你应该知道吧,下面是字,上面是透明薄纸。先把一张JPG格式的图纸在犀牛里打开,设置成底图,然后用左边的工具栏里的工具就可以描图了,完成之后保存成CAD或者支持激光切割的其他格式就行了

网友:
网上买几张米格纸,画图就会简单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白了就是类似于描摹。字帖你应该知道吧,下面是字,上面是透明薄纸。先把一张JPG格式的图纸在犀牛里打 ...

原来是这样,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