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疯掉的K8,,,

楼主(2018-12-22):
好些天没飞470,今天下午拿出来试飞,上电自检正常,熟练的悬停,还没一分钟,飞机突然一下子爬升疯掉(下意识切了熄火),,,检查一下,由于没有戴头罩,所以损失一个电池板固定扣,大桨根部有豁口了,现在通电K8没反应了,没想到我的470居然是这么炸的,

损失远没有我想像的大,想知道的是k8为什么会抽疯?这次万幸的是没伤到人,想搞清楚为什么,自己猜想是不是引脚虚焊或者是断裂了,请大神们说下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到冬季就有k8失控的情况,我估计主要还是成本原因导致所用的电子元件级别不高,我用的神经元就明确写着使用环境温度是0-40度,所以冬天基本休飞。

网友:
k8 冬天低温的时候容易抽风

网友:
我的还没出问题,前几天比较暖和,下午两点左右气温0度上下。

网友A:
把直升机从温暖的室内拿到寒冷的室外,需要等待至少20分钟再上电,以防止陀螺仪内水汽凝结导致短路抽风!-----ebar v2陀螺仪说明书注意事项第6条

楼主:
不是k8的问题,拆了一大堆,发现其中一颗舵机短路了(看图),引线必须做绝缘处理啊!没处理的赶紧拆开打704吧!

网友:
损失不大!

网友:
这个锅k8不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直升机从温暖的室内拿到寒冷的室外,需要等待至少20分钟再上电,以防止陀螺仪内水汽凝结导致短路抽风!-- ...

从外面拿进屋里会凝结露水,从屋里拿到外面不会凝结露水吧?

网友:
k8怎么炸,无论春秋冬夏都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要是vbar就不会说是k8的问题了……

网友:
不好说。劲量排查机械问题。。

网友:
三年用了四K8没出过问题,零下7.8度照样飞

网友:
讲道理,kbar的稳定性并不能从价格上断言,抽疯还是尽可能找下其他地方的问题,要不然换个vbar还是继续炸就悲剧了

网友:
k8身上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反正我的没出过问题,零下十几度都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