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首飞也是最后一飞,等待拆解

楼主(2018-12-22):
试了几分钟,很顺利。但最后油门直推到最大也无法助止它自由落体的掉下来。
幸运的是没有掉到水库里,结果炸进了岸边的草丛里,捡回来后安然无样。摸
电机烫手,估计是过热失去了动力了。

准备拆解换电机,并重新布线。

2019-01-04更新:使用新买的电调(12楼),发现电机发热的现象没有明显改善。
结果换8寸桨后,温度降下来的。看来还是电机的问题,应该是扭力不够带大桨吃力。

网友A:
目测是你的垃圾电调问题、

网友:
好像是XXD的滥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你的垃圾电调问题、

谢谢指点! 查了一下资料,通电时间长会引起发热。

楼主:
不记得什么垃圾件了。去年买的,最近才想起组个小轴距的试试。

网友B:
这种电调我烧了2个了,再也不会用了。

网友:
新戏达的电调,硬是被淘宝偷工减料给搞死了。

楼主:
不安全,因为不知道它飞着飞着什么时候会再次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调我烧了2个了,再也不会用了。

嗯嗯,之前也烧了一个,带电插拔信号线竟然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调我烧了2个了,再也不会用了。

2个不多 在俺才入摸的时候  图便宜  就陆续烧了5个 后来用ZTW的 就是有点贵  现在用好盈的

楼主:
新进电调,有点小贵。会不会大材小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进电调,有点小贵。会不会大材小用了?

大材小用了,进个好盈乐天20A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材小用了,进个好盈乐天20A就可以了,

嗯嗯,测试用只进了一个

网友:
拆机的精灵3系列电机很多都存在问题 发热不是电调造成的!我用过XXD也用过好盈铂金30PRO都一样发热 !原因可能是本来就是炸鸡的拆机件可定是在某一处存在磨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进电调,有点小贵。会不会大材小用了?

这个电调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