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首飞失去动力

楼主(2018-12-22):
自从5.5一炸升天后又给自己补充了个同等级别的,这次选机经过比对最终在闲鱼上入了x5和小罗520两部机,今天x5首飞,起飞切3D检查状态没有震动,没有双桨,自旋尾巴刹车有力,状态不错,然后开翻,没想到悲剧了,翻过去刚悬停住就失去动力了,此时舵机还能工作,赶紧翻正打正螺距还算万幸,只损失了脚架,其他完好无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一头雾水,难道是接收出了问题,还是陀螺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哪里还敢再飞。

楼主:
起飞前真的不宜拍照

网友:
K8疑似故障(内部传感器副翼值超范围),但你是分开接线的,就算K8失效应该不会导致失去动力。

RX601的有效接收距离非常短(~200米),失去信号会导致失去动力,但这时候舵机应该也没反应了。

只能着重检查电调......

网友:
电调保护了?

网友:
关注结果,遇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
我的好盈V4 60A也出现过偷停现象,刷程序无效,返厂修好了。

网友:
接收机换个1002

楼主:
只能逐项排除

网友:
保护很正常,习惯了,这个级别的机子不敢碰

楼主:
切3D后就左右自旋检查了一下尾巴,上下弹跳了几下感受一下螺距,就这么两下不至于保护吧,这个接收靠不靠谱?

网友:
电池(电调)插头问题多点

网友A:
定速时负螺距油门油线低于40?电调有加风扇?

网友:
接受机居然用rx601,我450地面加速要起来时失控过两次后就换掉了,而且这个接收机距离短

网友:
做动作肯定会失控

网友B:
华科的也敢用值机,再加k8绝配。。赶紧的换了。。不然别想玩刺激。。我吃了大亏。。

网友:
又是k8的锅吗?k8都显示哪里故障了,检查电调各接头是否存在接触不良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时负螺距油门油线低于40?电调有加风扇?

没地方加风扇了,起飞也就3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的也敢用值机,再加k8绝配。。赶紧的换了。。不然别想玩刺激。。我吃了大亏。。

这个华科尔小控从小机一路伴随而来,习惯了他的小巧,难道真要逼我换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