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Z84最高配置

楼主(2018-12-22):
飞翼Z84目前使用朗宇2216 2400kv配6040桨,一开始觉得速度很牛,现在越飞越慢,听说一机友用穿越机2306,这个电机比2216牛逼?牛逼多少?能装进去的最高配置是多少?总感觉一山更有一山高,我就把最高山抱回家,免得中间瞎扑腾

网友:
如果还是3S电,试试KV3500以上的直升机电机,用35000转以上的转速+4寸桨

网友A:
请问您飞飞机多久了?我是个半吊子选手,飞飞冲浪者苏27板机还凑合,想问问这个z84难不难飞?听说慢速会进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飞飞机多久了?我是个半吊子选手,飞飞冲浪者苏27板机还凑合,想问问这个z84难不难飞?听说慢速会进 ...

很贼,就像骑着自行车跑高速

网友:
内转电机配4寸会猛的提升,2306电机2750kv配6寸三叶桨推力起码也有1000g

网友B:
这个飞翼,,,,,,,我已经在天上飞散了2个了,,,,,第一个是全油俯冲 机舱盖开了瞬间被浆打成若干小块,机身也坏了 成树叶一样的自由落体掉下来的。第二个前一阵手欠又买了一个上周末飞还没给全油,在天上听见一声响,然后赶紧下来一看机翼和立起来的后面的翼刀的位置裂了一个大长条的口子,,,,,粘好了也不想再飞这个飞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贼,就像骑着自行车跑高速

妥了,我继续玩冲浪者吧

网友:
糊玻璃钢啊

网友:
高kv的电机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飞飞机多久了?我是个半吊子选手,飞飞冲浪者苏27板机还凑合,想问问这个z84难不难飞?听说慢速会进 ...

不好飞的

网友C:
飞机配置不变,桨换成乾丰5555,用4s。实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机配置不变,桨换成乾丰5555,用4s。实测过。

缺点是低速拉力没6040大,但是高速时候比6040好很多,

网友D:
我现在用f40pro II(2207),2700kv,带个5寸3叶桨,4s电池,贼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f40pro II(2207),2700kv,带个5寸3叶桨,4s电池,贼快

4s多少毫安的,2200盖子盖不上,也太重

网友E:
建议直接上破风F80+6s 1500电池,破两百不是梦

网友:
引用 楼主:
4s多少毫安的,2200盖子盖不上,也太重

4s 1300,重量也不算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建议直接上破风F80+6s 1500电池,破两百不是梦

默默的告诉你,用f80划不来,这个电机虽然扭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默默的告诉你,用f80划不来,这个电机虽然扭力大。。。。

为什么F80划不来,太贵是吧?我现在用2216 2400kv 6040桨感觉速度也能破140,3s电池   如果换成4s  6s,不换电机也速度随便破200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F80划不来,太贵是吧?我现在用2216 2400kv 6040桨感觉速度也能破140,3s电池   如果换成4s  6s, ...

不是价格的问题,f80上4s能干到50A电流,平时巡航也比较费电,效率并没有2207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价格的问题,f80上4s能干到50A电流,平时巡航也比较费电,效率并没有2207高

用6s电池                        。

网友:
我用朗宇X2208KV2400上4S840的电6045玻纤桨都能拉到170左右,桨其实很重要

网友:
好飞的飞机,  飞了4年了还在飞

网友:
2306上4s轻松把飞机飞到散架

网友:
同意楼上,飞散架两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翼,,,,,,,我已经在天上飞散了2个了,,,,,第一个是全油俯冲 机舱盖开了瞬间被浆打成若干小 ...

你知道这个飞机为什么会折翼吗?在几年前,刚有这个飞机时,我告诉厂家,碳管位置错误,他家碳管在机翼背面。机翼产生的升力向上,飞机重力向下,使机翼有个向上的折断力矩,如果在机翼正面埋设碳管,力矩传递给碳管,碳管的强度足可以抵消折断力矩,机翼不容易折断。他家的刚好相反,碳管并不能受力,仅仅是个摆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知道这个飞机为什么会折翼吗?在几年前,刚有这个飞机时,我告诉厂家,碳管位置错误,他家碳管在机翼背 ...

粘稳了不就好了,还不至于摆设吧

网友:
碳管的作用不大

网友:
JP 70金属涵道  6s 1500 100c竞赛电池  GPS实测破220速度   就是不知道楼主能否驾驭

网友:
致盈2308 2150kv干6s

网友:
Z84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粘稳了不就好了,还不至于摆设吧

真不是粘好了就完事了,我粘的是用相当结实的胶水,结果碳杆上连着胶水还有些许泡沫就这么眼睁睁的分开了,,,,,,然后导致碳杆起不到作用,机翼直接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