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800pro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8-12-22):
minipix飞控,fm80pro与t8fg遥控器对频成功,但是遥控器端设置失控保护后测试,飞行模式并未改变。。。这个接收机不支持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么?说明书上面翻译的不知所云:
自动防故障装置设置:
TX-failsafe特点:这种方法是设置在FASST发射机故障保险(工作通道3只有在FASST 7 ch模式或在多个通道FASST多渠道模式)在接收机工作,就像叶接收器。

网友A:
futaba fasst 有二种对频方式, mult 及 7ch 模式, 若接收机能支援mult 模式, 所有通道也可设定 failsafe ,若只支援7ch 模式 ,就只有第三通道可设定failsafe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fasst 有二种对频方式, mult 及 7ch 模式, 若接收机能支援mult 模式, 所有通道也可设定 failsafe , ...

我设置的mult模式,设置了飞行模式通道的失控保护,但是没有效果。。我怀疑这个接收机不支持失控保护

网友:
这个接收机不支持失控保护

网友B:
地面站设定就行了,接收不支持的,设置到飞控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设定就行了,接收不支持的,设置到飞控里

飞控里设置了失控保护,但是无效。这个接收机在失控后依旧保持最后状态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里设置了失控保护,但是无效。这个接收机在失控后依旧保持最后状态输出

第三通道也不能设吗??你试用7ch模式看第三通道能不能设失控保护,能的话就可以了, apm pix 只用第三通便可以设置失控返航, 其他通道不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里设置了失控保护,但是无效。这个接收机在失控后依旧保持最后状态输出

遥控里也设置,失控后接收机保持初始状态

网友(2019-05-23):
引用 楼主:
飞控里设置了失控保护,但是无效。这个接收机在失控后依旧保持最后状态输出

我也是,在F405的Betaflight软件里设置了失控保护,丢信号直接停机,但是关控后,电机还是保持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的mult模式,设置了飞行模式通道的失控保护,但是没有效果。。我怀疑这个接收机不支持失控保护

是的,我也是FM800pro,丢失信号以后,电机会转入最低速怠速,但不是失控保护模式,很奇怪,我也怀疑这个接收机不支持失控保护。

网友:
试试打开motor stop选项并关闭永远启用air mode,把air mode模式设置到开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