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运动p51后三点,跑不直拿大顶,天天想着再搞个前三点

楼主(2018-12-22):
运动P51桨机拿大顶,起降跑不直,天天想着再搞个前三点,搞了个T28教练机前三点,动力非常肉,炸一次断桨(28元),机头罩必碎(41元),琢磨来琢磨去,P39不错,但是据说停产了,好想搞个和运动P51一个重量级动力级的前三,要求象真,收放起落架。不喜欢涵道电老虎,上了70想80,上了80想90,然后不上涡喷觉得亏了,无底洞。半年前打算买3D机,丑爆,我还是喜欢象真。有啥前三飞机推荐?

网友:
既然都买了,征服它,驾驭它

网友:
塞斯纳182

网友:
后3点本来起降的时候就要靠方向修正的不可能推油就很笔直的出去,手法问题建议多练模拟器

网友:
一个桨28元?技术不好先不要装这个逼。买普通的桨一样用,不炸桨了再上像真桨。不然真耗不起

网友:
请详细描述下你的降落过程,学点经验,我的运动海盗还没起飞过

网友A:
可以试试千禧年,据说是最好飞的前三点飞机之一

网友:
看你的描述推荐飞塞斯纳

网友:
pc21…话说T28不能改个动力玩玩么?80A天行者+双天翼酷2826 850kv,上5S 2700毫安50c以上电池,换11×7两叶桨,这个动力你可以怀疑人生了

网友:
我的俩飞机都是后三点,飞二战飞机的时候起飞我都是大油门瞬间跑起来,这样方向基本是直的,要是慢慢加速肯定跑偏,而且方向舵也不好用。降落次次狗啃泥

网友:
后三点都拿大顶前三点就更甚,或者断前起落架。

网友:
能后把后三点跑直了,固定翼的功夫也到家了

网友B:
老兄 别想P39了,那个飞机我是有的,飞机小还重。不用4S电池根本没意思,前三点的飞机按你的要求只有PC21了,其实后三点跑直的问题,网上有很多的教程,我是学习的十月航空老苦的方法。目前我自己在飞飞翼的TA152。感觉不比FMS运动机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千禧年,据说是最好飞的前三点飞机之一

好飞是好飞,没激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兄 别想P39了,那个飞机我是有的,飞机小还重。不用4S电池根本没意思,前三点的飞机按你的要求只有PC21了 ...

TA152飞了2次炸了2次,心累,求指导。我又买了个运动P51。反正现在飞MD109能跑直。但是一飞贵的就吓尿。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A152飞了2次炸了2次,心累,求指导。我又买了个运动P51。反正现在飞MD109能跑直。但是一飞贵的就吓尿。 ...

指导不敢当,我也才玩航模1年时间,主要原理都知道,关键是多练啊!跑直其实不难,前三点就不用说了,后三点的我看大师们飞行都是打方向舵,尾轮抬起来就回舵!原理是这个样子,其他的方式方法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但是这个方法我一直在用,TA152,算好飞的了,起落架挺结实,运动P51我本来想买,后面改买了TA152 。P39我也买了,好飞,但是太小了,翼载荷比较大。现在已经没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指导不敢当,我也才玩航模1年时间,主要原理都知道,关键是多练啊!跑直其实不难,前三点就不用说了,后 ...

觉得主要还是克服不了贵的恐惧……TA152又修好一个月了,运动P51零件也齐了。建议这两个机子用哪个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觉得主要还是克服不了贵的恐惧……TA152又修好一个月了,运动P51零件也齐了。建议这两个机子用哪个飞呢? ...

克服恐惧心理吧,说实在,玩模型,钱肯定省不了,这两架飞机 TA152我是飞过的,好飞,好降!FMS的运动P51我没飞过,但是我飞过1.1和1.45的P51 大厂出来的东西肯定不存在设计问题。放心飞吧!关键是起降的技术要过硬,不然桨和起落架受不了。

网友(2019-07-17):
引用 网友B:
指导不敢当,我也才玩航模1年时间,主要原理都知道,关键是多练啊!跑直其实不难,前三点就不用说了,后 ...

现在主飞70涵道了,YAK130,F16.……运动P51炉火纯青。152飞差不多了换了新机身,结果估计是襟翼有一边没开到尾旋炸鸡渣渣都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