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120主轴承变形

楼主(2018-12-22):
已经是第二次发生了,上次同样是上轴承卡住(变成单向可转动——我用放大镜检查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后直接更换处理,求助分析原因,谢谢!

1.  有炸机但是马上切了熄火2.  都是横轴炸弯

网友A:
换成铁盖密封的轴承吧

网友B:
伟力的用料就这样,坏了就果断换掉,别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铁盖密封的轴承吧

好,我看看有没有替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伟力的用料就这样,坏了就果断换掉,别纠结。

奇怪的是——原装的轴承用了两年都没有发生这种现象

网友:
厉害了  温度这么高 我在250的机子上遇到过  塑料件融化事件,直接换金属部件           小机子你居然没发现  轴承发热会这样动力因该会弱很多

网友C:
请问大神会修小机主板吗?我有几个坏主板,包括miniC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会修小机主板吗?我有几个坏主板,包括miniCP

你可以把不良现象发在这里,我可以帮忙分析下,大家也可以提供思路!

再看看是否值得修,如果要修的话也可以,不过我只有DEVO7E的遥控,可以检修MINI CP,其他的板估计没办法试验。你先看看,到时也可以站内PM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把不良现象发在这里,我可以帮忙分析下,大家也可以提供思路!

再看看是否值得修,如果要修的话 ...

我的雅得117主板坏了,现在能对频,现在问题症状是,led灯亮,能对频,主电机能正常,舵机单独操纵正常,升降 副翼,但是加油门,2个舵机就会全部向下打舵,尾电机能转,但是不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雅得117主板坏了,现在能对频,现在问题症状是,led灯亮,能对频,主电机能正常,舵机单 ...

分析的不一定对,没办法实物对比,估计陀螺仪出了问题,现象有两种:
1.  不锁尾
2.  无自动修正

验证方法:1.   抓住机体,推油门让主桨旋转起来,把机体左右偏看舵机有无反向修正 2. 左右摆动尾巴,看尾桨转速有无变化修正。如果都没有修正,就是陀螺仪坏。

结论:
除非手上有好的陀螺仪可以更换,否则无维修的必要!

楼主:
买了MINI CP的主轴承(全密封),厚了一点,组装上去试飞了一下,很好的!(我对这款轴承有信心,飞了两年多没坏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