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12-遥控器,测试测试。。

楼主(2018-12-23):
    天地飞WFLY, 国内遥控器的老牌厂家,我最早入魔的时候买的第一个遥控器就是天地飞7.慢慢的。然后天地飞9II 普通版,天地飞9II超级版。 一直很稳定很舒服,后来开始飞直升机了,开始苦恼,因为那个时候天地飞没有高压的接收机,没有sbus的接收机。 再后面天地飞出了高压的接收,出了wbus , 慢慢的 天地飞et07上市,出来了触摸屏幕,出来了带pwm跟wbsu的接收机。也出来了小小的穿越接收机。 这下应该可以好好的玩了吧。毕竟接收机真的很便宜。
        这次有机会拿到了最新的 天地飞的ET12。没有眼前一亮。而是各种熟悉的感觉。。。让我先了解下新功能,首先呢,我发现天地飞这次在说明书上真的是下了功夫,不像以前,寥寥几页纸,咋都看不懂,这次 写了127页。 改观太大了。各个内容有较详细的说明。虽然我不会看全。但是最少有的查。当然了我拿到的 是电子版的。。

      我发现。有个新功能不错。叫接力飞行。就是可以靠2个遥控,2个接收。来实现接力。分段飞行。这个给长距离飞行远程精准降落提供了个人工介入的方式。不懂其他品牌遥控有没有这个功能。但感觉这功能不错,赞一个。

    还有个小功能,就是 遥控器的FN切换按钮,可以改变遥控面板上面的5维方向键的功能。变成可以控制通道的摇杆。这不错呀。可以控制云台舵机云台到固定的位置。。
    中文语音提示有了。声音很大。。虽然吵但是听到熟悉的普通话提示。就是舒服。希望厂家可以增加下音量调整功能。
再就是震动提示也有了。。。真感觉这是个功能上很齐全的遥控器了。不超1000大洋的价格。爽了。 。

    来来来看看这个熟悉的新兄弟。我相信后面我的靠他了。。。。
这次真的很激动,因为期待很久了, 拿到手是晚上了,迫不及待的拆开。这次拿到的真是工包,工程样机。 哈哈。 爽

    配件不懂是不是以后的标准配置, 1个新版的RF209S,   2根接收机配套的回传线, 1个控带, 1套摇杆自回中套件,可以自行把遥控器改成双回中。在包装里面没有接收电池

      放在沙发上拍了个原始照。

     开机。。 遥控器的握感很好,摇杆的位置也很舒服。天线突出机身不多,这样应该天线不容易损坏。这个改进的很不错。顶部的这图案类似于钻石。配合喇叭的孔。还是挺好的。

2侧会与背后的握持部分采用可拆卸的橡胶,手感不错。

这应该说是比较好拆的一台控。 扒掉2侧橡胶皮,6颗螺丝。轻松拆完。取后盖的时候要注意排线。

真的很简洁,, 简洁到感觉空旷,技术一直在进步。

很多兄弟纠结是不是轴承的摇杆总成,虽然我感觉是不是轴承真的没啥感觉。但是还是特意看了一眼。全部轴承。。没数几个。哈。

发射天线连接方式改成了卡扣设计。方便更换天线。不像以前的拆焊才能换天线,很麻烦。 但是这样设计我感觉出厂的时候最好在靠近卡扣处 用固定胶带粘好加强下固定。保证天线不会因外力而脱落,毕竟快递哥哥猛于虎。。。

看到了熟悉的卡齿弹簧跟无卡齿弹簧双弹簧的设计了。现在很多用户喜欢无卡齿设计,感觉可以出厂默认设置成平滑阻尼设置。喜欢卡齿的玩家自己去调整卡齿。因为我习惯了无卡齿的手感。于是我再遥控器装好的情况下特意调整了下。发现就算是把调整螺丝拆了,都有卡齿的感觉。于是我又拆了一遍遥控器。发现卡齿弹片因为变形无法脱离卡齿。于是我用螺丝调整了下弹片的弯曲度。让他离开卡齿。这样才能有平滑的油门。

调整ok  顺便调整了下 摇杆力度。。 正常情况下摇杆力度可以在遥控器外面直接调整不需要拆开。

     背后也超简洁。背后有4个通道开关,的 RS 跟ls 拨动开关感觉颗粒感太大。。。VR开关是的一格一格没左右限位的。Vl是个自回中的。呵呵。跟我飞直升机没啥关系。呵呵。固定翼的东西。不理他.

硕大的电池仓。3.5v-12.v6的宽压设计不错。1s到3s通吃。电池仓深度爽,长度感觉要是再长点就好了。毕竟家里电池都长。

找了个旧电池。扔进去。在里面晃荡晃荡。电池盒盖是不是该加个海绵。呵呵。

配了自回中摇杆的配件。这样 自己动手可以 实现摇杆双回中。。这个可以有。

接收机升级了型号是RF209S..对比以前的RF207S。变小了,布局也变了。据说是稳定性更好。。。 这些我都得去试下。

现在先到这里。下一步要开始 做拉距跟飞行测试了。。。先到这里先到这里。。睡觉睡觉。。

网友:
这就是十年磨一剑的成果?

网友:
呵呵,这造型,非常FUTABA

网友:
估计明年这个时候还会有et18,不过还要等待一年,先买个et12玩玩。

网友:
看上去不错,期待实用测评

网友:
说明书上的线条图片比实物好看

网友A:
说真的 天地飞如果照着18sz按照1比1比例完全复制一个  屏幕都是一样的  就是换个商标  虽然制式和内部系统不一样  价格大约800-900元肯定大卖

网友:
和近10年前我测试过的天7比是完全脱胎换骨了啊,天地飞是个实干的企业

网友B:

最想知道新旧接收能否通用,

网友C:
顶河马,在群里完全不是这样说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 天地飞如果照着18sz按照1比1比例完全复制一个  屏幕都是一样的  就是换个商标  虽然制式和内部系统 ...

那是不是太山寨了和乐迪at10一样。。。哎,外壳也得仿别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顶河马,在群里完全不是这样说的呀

低调低调

网友:
老款接收机可用吗

网友:
猛地一看 TS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河马,在群里完全不是这样说的呀

群里说了啥?

网友E:
老款接收机肯定不能用,从E07就开始了,如能用,必大卖,我手里还不少天地飞老接收呢,可能厂方会说由于技术所限,其实实在不行最简单的方法厂家加个内置老款高频头可切换或底坐和接口就行了,丢掉老客户是最大的失误。

网友:
外观还算是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想知道新旧接收能否通用,

跟天九的不通用 跟et系列的通用

网友:
手里7个老接收机,et07不支持就算了,毕竟入门控,中端控了还是不支持,那我为啥要买你的新款?futaba都没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调低调

群里不是说吊打福特吧脚踹jr这些二流控吗

网友F:
知道为啥不兼容老款接收了吗?很简单,因为天地飞7/9的射频芯片是CYRF6936-40LTXC 已经基本停产了,新换的是A7015。比之前的射频芯片更加廉价,这不重要,关键是不能兼容老款接收,就凭这一点就和futaba差了太多。

网友:
可以,这很futaba.我选择futaba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河马,在群里完全不是这样说的呀

群里怎么说的,私信或者贴过来

网友:
我关心,跟老版接收机是不是兼容啊。决定能不能升级?

网友:
既然不兼容老的接收机,就是全新改版,暂时没办法换控

网友:
设计很用心,赞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支持915么?

网友:
这外观是天地飞挖了扶她爸的设计师吧

网友G:
外观为啥老模仿FUTABA JR,14SG 16SZ真的好看吗?这个外观修改模仿的不如16SZ好看,希望下个控设计自己独特的专业感的外观。国产控在品牌认可度不足的情况下,更需要在外观上有独特的风格,说白了让人看起来比FUTABA好看更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知道为啥不兼容老款接收了吗?很简单,因为天地飞7/9的射频芯片是CYRF6936-40LTXC 已经基本停产了,新换的 ...

不懂 14sg是不是可以兼容所有的 futaba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外观为啥老模仿FUTABA JR,14SG 16SZ真的好看吗?这个外观修改模仿的不如16SZ好看,希望下个控设计自己独特 ...

外观既照抄了福他爸,是不是就自认“福他儿”?

网友:
这个接力控制功能说明书说的很模糊。主机无信号的情况会怎样?既然说明书上说由主机开关控制操控权,那只能推断这个功能只有主机控制范围才能使用。那么所谓“远程接力”其实没有意义。
而友商的冗余接收机的说明就很清晰,按照说明就能知道如何接力,而且不限于两台遥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老款接收机肯定不能用,从E07就开始了,如能用,必大卖,我手里还不少天地飞老接收呢,可能厂方会说由于技 ...

天地飞老接收机用4合1高频头是最好的方案。可以使用强大的opentx。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天地飞老接收机用4合1高频头是最好的方案。可以使用强大的opentx。

是呀,我现在用的FRSKY X9D,也想弄一个这种4合1高频头,在某宝没搜到,能否给下相关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款接收机肯定不能用,从E07就开始了,如能用,必大卖,我手里还不少天地飞老接收呢,可能厂方会说由于技 ...

完全同意 ,不知道厂家作何感想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懂 14sg是不是可以兼容所有的 futaba接收机?

几乎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几乎所有

几乎所有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还有不兼容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几乎所有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还有不兼容的?

72M时代的接收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