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f3p新手飞这个怎么样

楼主(2018-12-23):
主要是看起来小,不至于炸了之后满地找东西,携带看起来也要方便些,就是不知道新手能不能飞了,据说对装机还有点要求,起飞重量85以下,能入么

楼主:
图二纯属失误.....一不小心点上了,不是重点不是重点....

网友:
有场地还是选择大点的

网友:
新手建议飞正常尺寸的,越小越贼。不要只看重量,要看翼载荷。

网友:
8mm的天使挺好飞

网友A:
怕炸,选pp材质的。建议上个正常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炸,选pp材质的。建议上个正常尺寸的

比如?能给推荐一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炸,选pp材质的。建议上个正常尺寸的

比如,能推荐一款么,谢谢

网友:
满地找东西?这架小飞机炸了之后都找不到东西…

网友:
建议选择翼展75~80cm的机型,新手别飞这种小的。

网友:
f3p最好买好点的,白板机就不要买了,难调试,坑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能给推荐一款吗,谢谢

8mm的天使之翼,3mm的v6

网友:
新手飞这种铣板的肯定不合适,如果想要尺寸小又耐炸的话,某宝有一款56厘米翼展的,很结实耐炸,不过套才加工比较粗糙,白板空机几十块钱一套,我买了两套了,缺点是用的普通80厘米翼展的电装,结果超级重。。。我的起飞重量到了190克。。。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