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工具 的原理是什么 气为什么不是慢慢漏出来的?

楼主(2018-12-23):
木工打钉子现在真方便啊

为什么气是瞬间一下子出来的?

网友:
有个东西叫气阀,瞬间打开和关闭,就跟你嘴里憋口气,瞬间喷出来然后再闭嘴

网友:
是由一个流量够大的气阀控制的。

楼主:
原来是嘴巴大小的缘故  谢谢

网友A:
压力与面积有关,一般气泵都是7kg/cm2
至于开关速度,这个和流量相关,嘴巴大小来形容真是太适合了,
其实不是瞬间出来,而是一瞬间停止了,因为打钉的气缸短,一下子就到头了

网友:
压力大啊,就开的一瞬间那个气压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与面积有关,一般气泵都是7kg/cm2
至于开关速度,这个和流量相关,嘴巴大小来形容真是太适合了,
其 ...

看过几个出气的模型  稍微有点明白了
那种对折再拉直的压气缸  不知什么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几个出气的模型  稍微有点明白了
那种对折再拉直的压气缸  不知什么结构

手压狗吗?

楼主:
对 有点好奇

网友:
就是杠杆原理,跟脚
踩打气泵一个意思

网友:
学习到知识了

网友B:
就是能量转换,形象点就是拿个大锤打钉子,一锤打进去了。用个迷你小锤恐怕几百锤也打不进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能量转换,形象点就是拿个大锤打钉子,一锤打进去了。用个迷你小锤恐怕几百锤也打不进墙

是的,气锤在用

网友(2019-03-20):
力量的大小和压力与面积有关,速度快慢和流量相关,和阀门的口径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