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逆时针转动!

楼主(2018-12-23):
飞机放在地上,通电自检(期间没有去干预),只要油门一推飞机就开始逆时针转动!
离地后后就转动更快!
然后就这样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A:
尾巴弄错了方向  修正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弄错了方向  修正错误

通电自检!自动回中啊

网友:
舵机回中与修正反向不是一回事

网友:
通电后检查一下尾巴修正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
基础调机常识,尾巴打右舵,滑块反向运动;自检后,手左拉垂尾,滑块向右移动

网友B:
馬達逆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馬達逆轉了

马达逆转能飞起来?你真厉害

网友B:
他不是說逆轉,離地麼? 逆轉有pitch當然可以也可以稍為離地也不奇怪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不是說逆轉,離地麼? 逆轉有pitch當然可以也可以稍為離地也不奇怪喔

人家说的是逆时针甩尾

网友:
上传视频让大家看看

网友:
我只是跟据飞友描述推測馬達逆轉導致旋翼逆轉。旋翼逆轉也只有馬達逆轉這個情況才會出現。這個設定可在電調/遙控/馬達插頭修正。你說的甩尾,我真的推測不出來。相片看來尾槳還好好的在裝置上。

网友:
喔!了解你說甩尾。 如果不是主旋翼方向逆轉,按照樓上的意思,那可能是舵機方向錯了也有這可能。

网友:
先别飞了,要做的功课还有很多

网友:
楼上说的对,直升机相对其他模型危险性要高一些,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