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失去动力

楼主(2018-12-23):
今天首飞新装的x7,好赢200,开3d空中会突然失去动力,然后下落然后恢复动力,直接开3d起飞会转速没起来就会无动力然后1秒后又恢复,奇怪,不可能是保护吧,现在唯一可能的是电池c数小放电不行了低电压保护了?或者插头有松动?

网友A:
不开3d会不会这样 这个很好判断啊  弄个bb响 开3d设置3.6看会不会响  在一个电调可以设置减小输出而不是切断动力还可以取消低压保护啊  插头接触不好 我只遇到过t插接触不良空中失去动力  换新的xt90排除一下  在一个电调故障也不是没可能  12s动力应该对放电倍率要求很低

网友B:
我的好盈60A V4就是类似这样,不过是不定时的随机出现,我已经把低压保护关闭了,后来返厂维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盈60A V4就是类似这样,不过是不定时的随机出现,我已经把低压保护关闭了,后来返厂维护就好了。

是管了就好了还是维护了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3d会不会这样 这个很好判断啊  弄个bb响 开3d设置3.6看会不会响  在一个电调可以设置减小输出而不是切 ...

插bb响试试吧,电调是新的 今天首飞,插头是xt150
.只是bec线不够长加了一根延长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bb响试试吧,电调是新的 今天首飞,插头是xt150
.只是bec线不够长加了一根延长线

高转速振动导致bec接触不好 导致丢失信号  等转速下来bec恢复接触  又来信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管了就好了还是维护了才好的

我意思是已经关闭了低压保护功能还是偷停,后来返厂维护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转速振动导致bec接触不好 导致丢失信号  等转速下来bec恢复接触  又来信号了

失去动力的时候舵机还可以控制,我控制平稳降落快落地时又恢复动力拉起来了

网友:
看看你油门曲线

网友:
我以前有个好盈电调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返厂过没检测出问题,说帮我重新刷过一次程序,回来用了十来个起落确实没出现问题,摆了一阵子再飞又重复故障,后来我一怒之下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