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出众的欧洲一风---EF2000 台风,附视频

楼主(2018-12-23):
昨天发了个天地飞 ET12测评贴,很多人对飞机很感兴趣
发个帖详细介绍一下这个飞机
一直以来对鸭翼+三角翼的飞机情有独钟,省电、稳定好飞、大迎角性能好、高颜值·······
EF2000台风采用远距鸭翼耦合,真机是非常漂亮,十分喜欢,上一张我电脑桌面:

以及几张漂亮的真机图

好了,言归正传
某宝160+的白板空机,带固定起落架,水贴纸,便宜~(现在好像已经卖完了)

原机设计是双50mm涵道,到手自己阔孔改了单64mm涵道,飞过双50mm,
说实话推力没大多少,耗电奇快。
用单64减重省电,场地小耍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要注意的就是改了64后,涵道后方的方形隔离柱尽量用刀削圆滑一些,减小推力损失
喷个涂装,浅灰+大红色,水性喷漆

喷好零件假组装起来看看

嗯,感觉整体像真度还是蛮高,装机发现安装位槽比鸭翼根部大一些,鸭翼有点小?
问了卖家,说是该机鸭翼没了,给配的是单50mm的JAS39鹰狮的鸭翼。。。。
好吧,胜在便宜,也不说啥了,自己动手,加一段,补漆~整体好看协调多了

EF2000台风真机在鸭翼和主翼之间是有一个小边条扰流片的,这个模型在对应位置开有凹槽,没有边条
找片轻木片,比好尺寸,截一段,喷个漆,加上去~细节要到位

还有**用的爆闪灯还是要有的,5颗3W LED灯珠。左红右绿前白,配个控制器,爆闪亮度、频率可以调,当然要调到最亮,低频率爆闪

称一下起飞重量,839g,应该可以很爽了

完成后,首飞前摆拍几张

吐槽一下不好的地方:1.主起落架设计孔位靠后,导致起飞距离比较“像真”,真是冲了大半个操场才能拉起来,自己往前移一点,起飞舒服很多;
2.进气道下方作弊孔开了三个大的,实测飞行阻力有点大,封住两个前面的,只留靠近涵道唇口一个,速度快很多。

最后来张空中姿态截图吧,很漂亮吧

报一下配置吧,单64mm涵道,4S 1550电池,起飞重量839g
剩下的,看视频吧

对天地飞ET12遥控器感兴趣的模友可以看我另外的测评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7820

网友:
很不错,技术好,飞得挺稳定!灯光也很酷!

网友A:
飞的不错请教一下,这漆牢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不错请教一下,这漆牢吗?谢谢

谢谢。我买的比较便宜的水性喷漆,不太牢,还蹭到我衣服上都是颜色·············

网友B:
单64多大电池  ?一样的飞机双64不知道放多大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64多大电池  ?一样的飞机双64不知道放多大电池了

单64,用的4S 1550
双64建议4s 2600  3300左右,这个飞机不建议双64。。。轻点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64,用的4S 1550
双64建议4s 2600  3300左右,这个飞机不建议双64。。。轻点好飞

都合计放两块了   一块电池带俩电机怕是电流不够啊

网友:
降落很溜

网友:
遥控器看起来相当的不错

网友C:
高大上现在浪的飞起啊

网友:
非也,我改的双50带收放,4s动力,3200电,推重比过1.2,正常飞3分半

网友D:
还有,鸭翼后面不叫扰流板,那叫涡流发生器,扰流板主要作用是增阻力减升作用,一般设计在机翼后缘……这是我改造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146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鸭翼后面不叫扰流板,那叫涡流发生器,扰流板主要作用是增阻力减升作用,一般设计在机翼后缘……这是 ...

叫扰流片(非扰流板)也没毛病吧~涡流发生器的一种形式。
双50也可以的,改的很棒,涂装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大上现在浪的飞起啊

抓紧时间再浪一年

网友E:
楼主的爆闪灯好漂亮,在淘宝哪家买的?请提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爆闪灯好漂亮,在淘宝哪家买的?请提示一下

直接搜就行了,灯和控制器分开买的,都是在电子店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