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弄了,请教各位大神问题。目前还是起飞,郁闷。

楼主(2018-12-23):
只从上次装完就出差了,等回来一直没空弄,也遇到很多问题,所以目前居然还没开飞。首先因为驱动和bf的问题,一直不能连电脑,我的电脑是xp系统的,谷歌说系统太低,不能装,所有bf又装不上,升级电脑系统嘛,居然过一会电脑就自己莫名其妙的关机,都不知道是系统还是电脑问题,电脑也有点时间了,用公司电脑又不行,因为装了放水墙,麻烦。所以也没打算飞,先试试视频吧,

飞机插上电池FPV插上电池,由于以前没玩过,自动搜索,没找到,卧槽,心里一想,不过人品这么差吧,一买就中招,淘宝也有段时间了,由于一直不能搞起来,如果有问题,也不好处理,这也是我一直担心的。然后打开盖子一下

图传没亮啊,怎么回事,也没冒烟,什么气味之类的,应该不存在坏啊。上万用表。

卧槽,图传和视频头都没供电啊,难道这分电板有什么玄机么。因为我接触不多,也不能直接说人家东西有问题啊,所以上来问问吧里大神们,到底是我这边有问题还是设备有问题,附上一些图和个人测试。

连接应该是没问题的,那么疑问来了,我通上电后为什么没电,图传和摄像头的红线万用表是不通的,其他两个线都通。

网友A:
查电路,先供电,在解决别的问题

网友:
量图传和摄像头供电电压,而且这种接法飞控OSD无法叠加。

网友B:
F4飞控要短接电池和图传供电的线,那个raw和啥,忘了。

网友:
我记得这个分电板是多电压的需要短接焊点来选取供电电压

网友:
焊点在我画的位置

网友C:
摄像头可以选电池电压12和5伏三种的图传可以选电池电压和12v两种根据自己的短接焊盘设备

网友D:
没有选择哪一个电压,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电路,先供电,在解决别的问题

嗯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飞控要短接电池和图传供电的线,那个raw和啥,忘了。

是的,后来发现这块分电板要选择电压短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可以选电池电压12和5伏三种的图传可以选电池电压和12v两种根据自己的短接焊盘设备

是的,你说的正解,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选择哪一个电压,看图

图不一样,不过意思一样,是的,没短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选择哪一个电压,看图

想问问,图传要电池电压,摄像头用5v,应该怎样?

网友E:
按照官方的线路图接线肯定是没问题的,你这样子最好是找到当地的组织,没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官方的线路图接线肯定是没问题的,你这样子最好是找到当地的组织,没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

恩,我都不知道怎么找组织,哈哈,另外,想问你有f4的驱动包么,我都找不到下载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我都不知道怎么找组织,哈哈,另外,想问你有f4的驱动包么,我都找不到下载的地方。

哪有什么f4驱动包,你说的是飞控的dfu吧,烧固件的驱动,等下我给你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都不知道怎么找组织,哈哈,另外,想问你有f4的驱动包么,我都找不到下载的地方。

https://pan.baidu.com/s/1xM0hMmlsxvkFLxw7hz_sgA 提取码: iu2p进入bf,在连接界面,然后打开这个dfu,bf就进入dfu模式了,然后就可以开心的烧录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有什么f4驱动包,你说的是飞控的dfu吧,烧固件的驱动,等下我给你链接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