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速模型讨论区
求助:O艇带防翻的少了压板和水刀会很飘很跳吗?

楼主(2018-12-23):
不带防翻的翻船了怎么办?

网友A:
电船一般都是用胶带封住,就是翻了也进不了水,没事,然后有救援船捞回,没有的话就等风吹到岸边,一般汽油船的话速度慢,基本不会翻船,你不用担心

网友B:
如果电池是绑紧在船壳底部即使翻了是否会易翻回?电机,舵机等重物也尽量安装在底部位置。

网友(2024-04-06):
靠扭矩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