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谁有win7下运行mach3的驱动,win7用并口驱动mach3

楼主(2018-12-23):
搞了两天了还没搞定,真心求诸位能帮帮小弟
买了个平板一体机,想装上mach3 给数控车做控制,主板是J1800 ,只能装win7,

目前装的是32位的win7,我也找到了最新的mach3 3.043版本的。装上后mach3还是驱动不了并口·,

后来找资料说有个win7的驱动:

memoryoverride.reg

我一直没找到·请问谁有能给小弟提供下·感激不尽!

或者,谁有win7用并口驱动mach3的经验,指导下小弟。

网友A:
我win7 32位可以用,没装什么补丁,也是并口,18元的MACH3卡

网友:
但是64位是没法用的,我WIN7,WIN8,WIN10都试过,包括PCI转并口卡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win7 32位可以用,没装什么补丁,也是并口,18元的MACH3卡

请问您装的哪个版本的mach3?您并口怎么设置 ?设备管理器里的地址帮我截屏下可以吗·谢谢

网友A:
LPT1地址就是默认的0x378,转接卡才要去改地址:0xd000,这个是PCI转LPT的地址,不同电脑地址不一样,但是主板自带并口地址好像就是0X378,你还是进BIOS里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T1地址就是默认的0x378,转接卡才要去改地址:0xd000,这个是PCI转LPT的地址,不同电脑地址不一样,但是主 ...

bios我进去看叶·也换成EPP模式了·,地址是0x378,但是还是没反应·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换USB控制板

楼主:
担心usb的不稳定,

网友A:
线没问题吧?,不行装个XP试下,先把系统做个备份

网友:
或者用个并口测试软件试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没问题吧?,不行装个XP试下,先把系统做个备份

主板是买的现成的一体机·J1800的,因为没有xp驱动所以才这么麻烦·,谢谢您的支持·,请问你在win7上装的那哪个版本的mach3,还有需要装补丁吗~?能加下您的QQ吗·?或者帮我发下邮箱·hpn@163.com

网友:
我的是Version R3.041,没什么补丁

网友:
软件已发给你,你试下

网友(2019-06-26):
3.041我下载过,但是一打开mach,系统就重启,重装系统前好好地,我估计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