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燃油车求助

楼主(2018-12-23):
甲醇的hsp,一刹车就熄火,特意换了一个新的化油器,也调不好,要换油吗?没信心了。
<

网友A:
甲醇也可以刹车吗?按照你描述的,那就是离合器分离不彻底。
<

网友B:
把风门孔隙调大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甲醇也可以刹车吗?按照你描述的,那就是离合器分离不彻底。

甲醇车是由一个舵机控制刹车片的,我的汽油车就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风门孔隙调大点试试

就是怠速螺丝吧,已经拧到最底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怠速螺丝吧,已经拧到最底了

那就把舵机杆钢丝换根短点的试试

网友:
刹车和油门不匹配,调整一下。

网友:
怠速螺丝的问题几率很大。不然就看有没有副油或者贫油了。发动机声音怠速时是尖锐还是顿的
<

网友:
无限没有怠速螺丝,只有主油针和副油针,副油针控制低速和怠速。可以通过副油针调风门间隙,也可以通过遥控器微调油门舵机控制风门间隙,旧引擎可以调到接近2毫米间隙。
<

网友C:
应该是离合器里面的弹簧松了,怠速下甩块和离合器外罩就已经结合了,怠速本来就转速低,再一刹车就把发动机憋死了,你这不是怠速太高就是里面的弹簧松了,如果不是弹簧送了就是你怠速太高,离合器始终是结合的,你应该减小风门间隙(怠速调小)而不是调大。车钥匙能跑就说明油针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C:
应该是离合器里面的弹簧松了,怠速下甩块和离合器外罩就已经结合了,怠速本来就转速低,再一刹车就把发动机憋死了,你这不是怠速太高就是里面的弹簧松了,如果不是弹簧松了就是你怠速太高,离合器始终是结合的,你应该减小风门间隙(怠速调小)而不是调大。车要是能跑就说明油针问题应该不大(刚才的回复有几个错别字)

网友D:
刚发动的时候车会不会往前跑?如果往前跑的话有可能怠速高了,还有就是离合甩块弹簧松了。基本这两种问题,低速油针过低怠速贫油。离合问题。

楼主(2019-04-05):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离合器里面的弹簧松了,怠速下甩块和离合器外罩就已经结合了,怠速本来就转速低,再一刹车就把发动 ...

非常感谢,等有时间在好好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发动的时候车会不会往前跑?如果往前跑的话有可能怠速高了,还有就是离合甩块弹簧松了。基本这两种问题, ...

非常感谢,等有时间在好好调一下吧

网友(2020-05-20):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离合器里面的弹簧松了,怠速下甩块和离合器外罩就已经结合了,怠速本来就转速低,再一刹车就把发动机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