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情怀,三轴TriCopter诞生记

楼主(2018-12-23):
只因几年前买的铝方管没用上,dh410拆机转让的设备没人收。。。于是画图装了一架三轴,飞控乐迪minipix,藏在机身层板之间。
水绿色的玻纤板配大红的铝方管,加上碳纤维电机座,外貌还是很骚气的
很多年前用kk玩过三轴,接线相对简单。pix还是很头疼啊

楼主:
pix禁用了安全开关,关闭了解锁检查。但是室内掰杆不能解锁,要如何解决?现在暂时用手机解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x禁用了安全开关,关闭了解锁检查。但是室内掰杆不能解锁,要如何解决?现在暂时用手机解锁了

就算是禁用自检,遥控器校准和油门行程校准也还是要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禁用自检,遥控器校准和油门行程校准也还是要做的

都校准了,室外可以掰杆解锁,室内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校准了,室外可以掰杆解锁,室内不行

啥模式解锁?

网友(2022-07-11):
你好楼主,请问你用minipix电机转向是什么样子的,我看mp机型选择里好像只有三个电机同向的机型可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