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直机电池

楼主(2018-12-23):
各路大神,请问电池要怎么购买?c数和容量?

网友:
淘宝店,问店家,你报机型,他们就有推荐了

网友A:
看看电机最大功率是多少,由于电压V乘以电流A等于功率W,然后功率W除以电压V等于所需要电流A,再然后看电池容量最低得多大容量,容量mah除以1000乘以放电C数就是最大放电电流。最大放电电流大于所需电流就可以了。越大于所需电流就会越延长电池寿命。如有不对请大神指正。

网友B:
看你现在级别基本是练技术阶段,25以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现在级别基本是练技术阶段,25以上就可以。

嗯,刚玩,买了一个套机,其他不知道要怎么买,就过来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机最大功率是多少,由于电压V乘以电流A等于功率W,然后功率W除以电压V等于所需要电流A,再然后看电池 ...

嗯。就是不会算,我看有些人买是4200mah,50c,有些又是1400mah,45c,看不懂,是看电调吗?我的电调是50A的,要怎么买?

网友:
按说明书选择

网友C:
看电池仓尺寸,保证放的下。c数悬停25,以后买45的就可以了。飞700就买75c的,大点c数没关系,小了,电池会怀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电池仓尺寸,保证放的下。c数悬停25,以后买45的就可以了。飞700就买75c的,大点c数没关系,小了,电池会 ...

700一般12s  高压对于放电倍率要求太低  75c电池寿命还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700一般12s  高压对于放电倍率要求太低  75c电池寿命还短

你意思就是12s或者14s供电不需要那莫大放点c数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就是12s或者14s供电不需要那莫大放点c数就可以吗?

对啊  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 电压上去了 电流就小了    你没听说过450级别的飞机用最好的3s 70多c的电池 掉转比6s 25c电池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就是12s或者14s供电不需要那莫大放点c数就可以吗?

对的,700对电池要求不高,垃圾电池都可以飞的蛮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就是不会算,我看有些人买是4200mah,50c,有些又是1400mah,45c,看不懂,是看电调吗?我的电调是50A ...

仔细看下我说的,先看电机功率

网友:
这个还真专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刚玩,买了一个套机,其他不知道要怎么买,就过来看看了

什么机?几s锂电?

网友E:
照着套机里的参数买

网友:
要看是啥飞机了

网友:
红帽不错,内阻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