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20 3D 6D切换

楼主(2018-12-23):
请教各位高手,是18SZ的空,如何设置3D/6D切换呢,陀螺仪通道设置的按钮有什么用?不同飞行模式选择,设置norm模式0和80似乎没什么区别。

网友:
搜索论坛帖子,有大神发过相关帖子

网友:
我知道 120其实没有锁尾干度调节 就一个感度  也就是第五通道  第五通道有个固定值  大于和小于后就是3d和6g模式  原理非常简单  判断3d和6g模式是否切换成功很简单  首先拔掉三根电机线  然后推油门模拟电机转动  然后打十字盘倾斜后 再把摇杆回中  如果十字盘自动回中是6g模式  如果十字盘没有回中 是3d模式

网友A:
我的是第五通道正70和负70来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第五通道正70和负70来切换

我也和你一样 设置了+70和-70,但是打方向还是会回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和你一样 设置了+70和-70,但是打方向还是会回中

推一点点油门

网友(2019-02-03):
推一点点油门 就启动了他的 自稳模式,我回头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