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pixhawk自动起飞的问题

楼主(2018-12-23):
我使用“AutoTakeOff”功能 都會在Mission Planner上收到“Bad launch AUTO”請教各位能幫助我嗎?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20 09:39 审核通过

网友A:
这个没有玩过,为什么要自动起飞?我感觉没有必要吧,我都是遥控器解锁起飞。

网友B:
可以实现很简单

网友C:
自动起飞功能是有的。

网友D:
设置最小起飞加速度参数TKOFF_THR_MINACC=(手抛10~15;弹射15~20)
设置电机启动延迟时间(0.1秒)参数TKOFF_THR_DELAY =(手抛0~2;弹射5+;橡皮筋50+)
设置电机起动最小速度参数TKOFF_THR_MINSPD =(手抛0~4)
设置转弯爬升俯仰角度限制TECS_PITCH_MAX≈20
在任务中添加NAV_TAKEOFF命令
设置参数最小俯仰10度和起飞最小转弯高度50米
将飞机指向正确的方向(迎风方向),然后切换到自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