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精品F3C机-Merak E750 天璇星装机分享(四)机壳安装

楼主(2018-12-23):
前面的两篇电梯:
国产精品F3C机-Merak E750 天璇星装机分享(一)
国产精品F3C机-Merak E750 天璇星装机分享(二)
国产精品F3C机-Merak E750 天璇星装机分享(三)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下PMI复合材料机壳的安装过程:
PMI夹心复合材料是现阶段高端F3A机身用的比较多的材料,重量很轻结构强度又很高。这款机壳的重量是450g左右,是现有F3C机壳里重量最轻的。

彩绘涂装有两个颜色,我用的蓝色款。

先按照图纸量出具体开孔位置

然后再用开孔器开一个2.5MM左右的孔,注意不需要开太大,这样才比较漂亮。

复材因为内部是PMI夹心的,所以开完孔以后要在孔内侧点一点502胶,增加其强度。

开孔大小主要取决于螺丝刀,一般建议2.5-3MM 。不用担心螺丝放不进去,请继续往下看。

机头的孔位已经开好

下面继续开后半部分的固定孔,按照图示量出具体开孔位置。

开孔一定要认真,孔尽量开小,不够尺寸的话再慢慢扩大。

孔开完以后我们需要安装机壳减震柱。先用502把碳片和减震棉粘到一起,如下图

四颗3*8MM的内六角螺丝放到减震垫里面,如图示。粘接之前就把螺丝放到这个海绵的里面。然后再用502固定到机壳内部开孔处,开孔对准减震柱的中心。

这款机壳可以用于700-800级机身,如果是750左右的机身,最后面的部分需要切割掉一部分。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切掉垂尾后援后面的所有部分。一种是按照下图划线位置开槽,这样尾波箱会有一半包在机壳内,我个人比较喜欢第二种方式。

先都画好大概的形状。

电磨先开好孔,然后再用砂纸处理平滑。

后半壳的这个位置需要开两个圆孔,先按图纸画出标准线,然后用开孔器直接开出需要的大小

撕掉纸胶带,完美搞定这两个孔位。

机壳前部分也需要开两个槽(如下图),不然的话脚架减震垫会干涉这个位置的安装。

电磨开槽后再用砂纸打磨光滑

下面这个是机壳的尾支撑海绵,请注意从后面看,尾拉杆穿过的这个孔是偏右边的,不要装反。

下图这个位置要切掉,不然会影响侧板的安装。

机头部分这个位置也需要切割掉

尾波箱包起来一半。这样更美观一些。

下面开始总装了,把机体反过来安装会比较方便

固定好机壳后安装脚架

最终整机安装完成!

到这里关于RVE 天璇星的组装部分都已经全部更新完了,希望对大家的组装方面能有一些帮助。F3C机要求的精度比较高,细致的安装会事半功倍。大家有任何关于F3C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提问。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谢谢兄弟们的支持!

网友A:
跟3D飞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装机太精致了!

网友B:
垂尾为什么要开洞呢?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3D飞机有什么区别?

飞机整体精度要求更高,手感更细腻。整体飞行风格以稳定,优雅以及均匀的航线速度和圆滑的风格为主,类似芭蕾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尾为什么要开洞呢?

主要是减小阻力,减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机整体精度要求更高,手感更细腻。整体飞行风格以稳定,优雅以及均匀的航线速度和圆滑的风格为主,类似 ...

好像飞3D的比较多,看你说的3C应该更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飞3D的比较多,看你说的3C应该更好一点

F3C动作看着不难,但是F3C主要是精准,想把F3C的动作飞的精准,那可比3D难多了

网友D:
要飞得似樣 3C 3D 同樣困難,要把一大堆毛幣放在枱頭才能有點成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C动作看着不难,但是F3C主要是精准,想把F3C的动作飞的精准,那可比3D难多了

3C 3D两个风格而已嘛,都要花功夫练哦

网友:
我觉得足球比跑步好看,虽然跑步练习刻苦,动作精准,看着简单。

网友E:
尾巴看上去怎么感觉有点不协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巴看上去怎么感觉有点不协调呢

这样看是不是协调多了?应该是拍摄角度问题,显得飞机尾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看是不是协调多了?应该是拍摄角度问题,显得飞机尾巴小

这样看就好多了,角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飞得似樣 3C 3D 同樣困難,要把一大堆毛幣放在枱頭才能有點成績。

那也要看人,象我这种,花再多的钱也飞不好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