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 RTR版 是有感电调,还是无感电调?

楼主(2018-12-24):
请教 好盈 RTR版 50A 是有感电调,还是无感电调?
按理如果有霍尔传感器要过接几根线,而此电调没有?

网友:
有霍尔传感器通常要比无感多两根线,有感无刷一般是5根线

网友A:
只有竞赛级的XERUN系列是有感无刷,QuicRun和EZRUN都是无感无刷
所有无刷电调都是5根线的,2根电源输入3根电机输出,有感的多一个很小的感应线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竞赛级的XERUN系列是有感无刷,QuicRun和EZRUN都是无感无刷
所有无刷电调都是5根线的,2根电源输入3根 ...

谢谢,解答

网友: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