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恒龙模型】恒龙最强OP装备:6.1声控主板和CNC波箱初体验(上篇)

楼主(2018-12-25):
恒龙模型,作为国产老牌坦克遥控模型生产商,一直是RC坦克圈子里的主力军。各位玩家也一直期待国产模型能够推出更优质的产品。
近段时间,为了满足玩家日益增高的需求水平,恒龙重磅推出了全新换代的6.0和6.1的坦克声组,以及顶级CNC坦克双波箱。
新版的6.0波箱已经搭配恒龙坦克在销售了。已经有不少模友拿到了新版的坦克,经过测试,反响相当好。
今天我有幸获得了尚未发售的6.1声组和CNC波箱,打算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两款顶级产品的使用心得

-----------------------------------------------------------------------------------------------------6.1声组篇------------------------------------------------------------------------------

6.1的声组外包装比较简单,鉴于6.0和6.1都没有单独发售,所以这外包装略过了
我们来逐一揭开6.1主板的神秘面纱

6.1的主板外壳采用了带磨砂质感的金属外壳,外形十分漂亮。金属壳体也有利于电调系统散热
侧出线M1和M2分别是连接2个波箱电机的电源线。带正负极标识的侧出线就是连接电池的电源线。和老版本的5.3不同,恒龙新一代的主板都支持3S锂电供电。
CN1是主板电源开关接头,而CN2是为散热风扇留出的接口。

CN10是恒龙特色之一,打弹波箱的接口。
CN11和CN12分别是冒烟发热丝接口和冒烟波箱的接口。恒龙近期也将推出支持3S锂电的冒烟波箱。相信在更高电压的驱动下,冒烟波箱的表现会更好更逼真。
CN13,CN14,CN15,CN16是基于对战系统的接口。恒龙预留了接口,以支持后续推出的对战系统。这是不同于6.0主板的重要区别之一。

CN3和CN4分别是炮台旋转波箱和炮管升降系统的接口
这里又有一点和6.0不一样的地方了。6.1是支持炮管舵机伸缩和炮管舵机俯仰的,CN7和CN8分别就是舵机接口。
如果你是用的打弹波箱,那么需要将打弹波箱的触发器接入CN6的接口。如果你是用的伸缩闪光炮,那么需要将CN6进行短接才能正常开炮。
另外,6.1还将支持WIFI图传系统,后续恒龙将推出FPV驾驶套件,模友届时可以享受第一视角的驾驶体验。

CN9就是喇叭的接口了。不过有一点遗憾的是,恒龙目前喇叭的供电接口还是单接口。
现在模友对于坦克的仿真度追求越来越高。对音质的要求已经不是单喇叭能满足的了。
我曾尝试将双喇叭并联接入,在增大音量开炮的情况下,供电出现明显不足,声音断断续续。
如果恒龙能改善一下支持双喇叭就更好了。
CN9下面这一排就是各种灯光的支持插口了。6.1在主板背后也详细标注了所有的插口的对应功能。十分贴心。

LED1-8是各种炮火和灯光的接口。
6.1的闪光炮,采用了新的LED灯光接入,而不是从前的高压闪光炮。作为坐拥2套闪光炮的强迫症选手,我十分的抓狂。不过总体来说这也是一项改进,因为高压闪光包实在是太容易坏了。继续沿用,会导致模友的维护成本增高。
比起以往恒龙坦克简单的车灯系统,现在提供了前后大灯,刹车灯,左右转向灯等接口。作为一个能开动的模型,仿真的车灯系统也是加分很高的。
熟知坦克声组的模友,在以往选择更换声组的时候,都很纠结。因为更换其他的声组面临的金钱投入,不止一个声组,还要加上一个多通道的遥控器
而恒龙新推出的6.0和6.1,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就是它继续保留使用了原厂从前的遥控器。

恒龙通过组合键的形式,实现了大量功能的开关和微调。

行进纠偏微调功能,放弃了从前的机械式微调,改为了电子微调。
根据介绍,6.0和6.1声组都有4种坦克声效切换,分别是虎式,豹2A6,M1A2和T90。
但是我拿到的6.1目前只有2种声效。分别是虎式和豹2A6。而身边小伙伴的6.0却是真真儿的4声效切换。
这应该是因为6.1还未上市所以并未完善4声效,而6.0已经上市了

这次的6.1的主板,展现出恒龙极大的野心。
主板上预留的插孔和功能说明,几乎涵盖了所有玩家能想到的功能。
恒龙也放出消息,有一些功能会随着逐步推出的OP件,进一步开放。
期待恒龙继续完善主板的功能,圆广大模友的坦克梦

末尾放一张图,作为明日的预告。

网友:
帮踩 我是涛哥 请叫我雷锋

网友A:
看来明年要搞大事啊。。

网友:
一个原厂控可以对应几个声控主板吗?

如果声控主板能对频天地飞就更好了。

网友:
恒龙这次的突破有点大哦

网友:
这个要耐用才行啊!!

楼主:
今日继续----------------------------------------------------------------------------------波箱篇---------------------------------------------------------------------------------------------
恒龙推出的这款全金属外壳CNC加工波箱,是目前恒龙坦克的顶配产品。目前主要装配了恒龙的1:16CNC虎式坦克。
同时恒龙也推出了单卖的盒装版。先上包装照

这款波箱有2种减速比,分别是1:39和1:56,分别适用于高速的现代坦克和慢速的二战坦克
此外,根据电机位置分为高低位和中低位,根据驱动轴长度又分为49毫米和59毫米,除了有2款坦克不能安装外,基本适配恒龙所有型号的坦克
这两位倒霉蛋儿分别是3898-1谢尔曼和3909-1 T-34

再来看看波箱本体。

全金属CNC加工的外壳,不得不说一眼看上去就非常让人着迷

全封闭的金属外壳,比从前那裸露齿轮的钢波,不知高大上了多少倍

侧面有激光雕刻的恒龙LOGO和波箱说明

电机采用的是380有刷电机。该电机配合波箱,也用于恒龙全金属CNC加工的虎式。
那款虎式也上手玩过,很重很重,380电机游刃有余,完全不用担心电机动力不足。

拆开波箱,观察内部齿轮。
齿轮轴全部加装轴承,波箱整体加工精度非常高,十分顺滑。
黑色钢齿十分结实。
从前的钢波箱,因为是开放式结构,加润滑油是一件尴尬的事。
新波想得益于全封闭的结构,上了润滑油也不担心机油四溅。
超高的精度+全轴承+润滑油的组合,波箱的运转噪音很小。

波箱底部的安装螺丝孔
看到这个安装螺丝孔,让我产生了一丝疑问,这会在下篇详解。

该波箱的静态展示完毕。
全金属波箱壳,钢齿结构,CNC加工的精度,让这款波箱化身为一个精密,耐用,结实可靠的顶级作品。
接下来,就是装车下地实操来检验它的时刻了。

下篇预告:装车和下地

网友B:
楼主想问你几个问题,新手正在入坑好多东西不懂,这个套件支持6S电源嘛,有了这个遥控器还需不需要接收器嘛,求解为谢

网友:
更多的关心在于价格

网友:
波箱再加个密封圈就完美了

网友:
14年接触恒龙到现在怎么也有4年了,不得不吐槽这4年恒龙的技术研发速度真的很慢,或者说一直在憋着大招?现在新波箱 新主板 发布了,除了改进了以往恒龙主板所遇到的问题和改善操控手感外,音效也稍微追加了一些主流产品的音效。另外传说中的T72到现在也没个消息,都在关注这次恒龙能否对得起绝不将就的口号,做到细节上的把控。毕竟恒龙之前的产品在细节上可没少被玩家吐槽。

网友C:
有个疑问~
我看楼主写的6.1才支持红外对战,6.0不支持吗?
我刚买的说是6.0版的车
但是里面也配有红外对战的那个件
6.0是不是也支持红外对战?

网友:
非常期待装车下地实测,楼主加油

网友:
还是不能换控 差评

网友:
其实恒龙很多东西都可以重新设计的 仰俯功能可以改成舵机控制 炮塔转向波箱延迟也很严重 应该优化一下 然后全系列改成扭杆更好 还要有粗细扭杆的OP件

网友:
比较看好这个波箱

网友:
出双稳才是王道

网友:
我也刚入了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问你几个问题,新手正在入坑好多东西不懂,这个套件支持6S电源嘛,有了这个遥控器还需不需要接收器嘛 ...

最大支持3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
我看楼主写的6.1才支持红外对战,6.0不支持吗?
我刚买的说是6.0版的车

亲测6。0也支持红外对战

网友:
6.0/6.1声控主板比之前的是一個進步,只不過還是孩子面的搖控器那真是....(見不得人).......,如声控主板能對應其它品牌搖控器是多麼好.

网友(2019-05-24):
我看这有刷直流电机没有消弧电容,电机在运转时会不会干扰无线电遥控设备

网友:
看这波箱不便宜

网友:
请教下楼主,看了波箱介绍,有高速和高牛两种形式1:39,1:56.想请教下楼主现代坦克适用哪种速比呢?我是T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