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耀华,智达遥控如何对频

楼主(2018-12-25):
如图,遥控器的bind按钮怎么找不到,如何和接收机对频呢。请知道的同学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试试接收机进入对频模式   遥控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接收机进入对频模式   遥控再开机

接收机要不要插对频线?对频线是特定品牌专用的吗?接收机侧面有一个小按钮,按了接收机灯才会闪,放了就不闪了。

网友:
按住上电开遥控

楼主:
按住上电开遥控,没对上。

网友:
后续威...........,正想学习